[XMC™] SPI被什么东西干扰了啊?

楼主(2025-04-21):
用XMC1300驱动OLED屏,SCK线上有严重振铃,数据错乱得像摩斯密码。加了33Ω电阻匹配反而更糟。

网友A:
您好,
  您可以先跑一些基础的例程,先检查一下您的设计是不是正确的。您使用的是我们的XMC1300_BOOT KIT嘛?还是自制的板子呢?

BR,
Owen

网友B:
SCK线上的振铃通常是由信号反射引起的,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信号线的阻抗不匹配时。SPI总线使用的是高速信号传输,如果信号线的阻抗没有正确匹配,则信号会反射并在信号线上产生振铃,导致数据丢失和错乱。

网友C(2025-06-19):
电阻用于抑制信号振荡,但电阻值的选择需要谨慎。33Ω的电阻可能过大或过小,无法有效抑制振铃,反而可能引入新的信号反射或干扰

网友D:
可以尝试调整电阻值,如从10Ω到100Ω之间逐步测试,观察振铃现象的变化。

网友E:
SCK线的布局可能不合理,如走线过长、过细或与其他信号线过于靠近,都可能导致信号振铃和干扰。

网友F:
检查PCB布局,确保信号线尽可能短且粗,避免与其他高频信号线平行走线。

网友G:
除了串接电阻外,还需要考虑终端匹配电阻。如果OLED屏的输入阻抗与XMC1300的输出阻抗不匹配,也可能导致信号振铃。

网友H:
可以在OLED屏的输入端添加适当的终端匹配电阻,以改善信号质量。

网友I:
电源噪声也可能对信号线产生干扰,导致振铃和数据错乱。

网友J:
检查电源电路,确保电源稳定且噪声低。可以考虑在电源线上添加滤波电容或电感来抑制噪声。

网友K:
XMC1300的驱动能力可能不足以驱动OLED屏,特别是在高速通信时。检查XMC1300的驱动能力参数,确保其能够满足OLED屏的驱动需求。如果需要,可以考虑使用缓冲器或驱动器来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L:
软件时序设置不当也可能导致数据错乱。检查软件代码,确保SCK线的时序设置正确,与OLED屏的通信协议相匹配。

网友M:
哪些方面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