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ADC采样飘的问题

楼主(2025-04-21):
用CY8C4245测温度,同一传感器每次读数能差30个LSB!参考电压直接从板载LDO取的,加钽电容也没用。要单独搞个参考电压芯片吗?

网友A:
参考电压直接取自板载LDO可能会导致不稳定或噪声问题,影响ADC的精度。加钽电容的效果有限,尤其在电源噪声较大时。

网友B:
使用专门的参考电压芯片是改善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板载LDO通常不适合提供精度要求高的参考电压,因为它可能会有噪声或纹波,这影响了ADC的精度。

网友C(2025-05-23):
使用CY8C4245测量温度时,若同一传感器每次读数差异达30个LSB(最低有效位),即使参考电压直接从板载LDO取且已加钽电容滤波仍无改善,建议单独采用高精度参考电压芯片

网友D:
板载LDO的输出电压可能受到电源波动、负载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E:
钽电容虽然能提供一定的滤波效果,但对于高频噪声或电源波动可能无法完全抑制。

网友F:
CY8C4245内置的ADC具有一定的分辨率,LSB大小取决于ADC的位数和参考电压。

网友G:
如果参考电压不稳定,将导致LSB对应的实际电压值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H:
温度传感器的输出通常与温度成线性关系,但受到参考电压的影响。参考电压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温度读数的显著偏差。

网友I:
建议采用高精度参考电压芯片,如选择一款高精度、低噪声的参考电压芯片,比如ADR45xx系列等,为ADC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J:
参考电压芯片应具有低温度系数、低噪声和良好的长期稳定性。确保为CY8C4245和参考电压芯片提供稳定、干净的电源。

网友K:
可以考虑使用线性稳压器或低噪声LDO来进一步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L:
在参考电压输入端增加额外的滤波电容,以进一步抑制高频噪声。选择合适的电容值和类型(如陶瓷电容、钽电容等),以确保滤波效果。

网友M:
板载LDO的输出电压可能受到电源波动、负载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参考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