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jlink又突然连不上了

楼主(2025-04-22):
MDK提示"Core did not halt"。Boot0接10k下拉,复位电路照着手册画的。所以...是我接线问题还是这板子挑仿真器?

网友A:
您好,
  您使用的是哪一款芯片呢?J-LINK仿真器用的是哪一款呢?

BR,
Owen

网友B:
虽然你提到按照手册进行了接线,但复位电路的设计也可能会影响调试的启动。

网友C(2025-05-23):
检查电路,可以对照评估板,看看复位、BOOT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另外看看手册吗,看看和JLink有关的部分就相关引脚的状态。

网友D:
其实是不是虚接了导致的

网友E:
接线错误或接触不良?

网友F: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或复位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G:
JTAG或SWD接口的某些引脚可能没有正确连接,或者连接线存在损坏。

网友H:
仿真器可能存在故障或兼容性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与目标板通信。

网友I:
仿真器的驱动程序或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J:
芯片损坏、电路板短路?

网友K:
换连接线,以排除连接线损坏的可能性。

网友L:
换一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M:
用万用表检查目标板的电源和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N:
可以尝试按下复位键后立即点击MDK上的下载按钮,看是否能正常下载程序。

网友N:
用官方的STM32ST-LINK Utility工具擦除芯片,然后重新尝试下载程序。

网友O:
我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使用的是哪一款芯片呢?J-LINK仿真器用的是哪一款呢?

大神可以告知我的使用哪个编程器和软件吗 XMC1302系列芯片读写 辛苦

网友Q:
检查一下接触是否可靠

网友R:
可能是J-Link连接线松动或设备故障,检查连接线和设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