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待机电流2mA这合理吗?

楼主(2025-04-24):
所有GPIO都配置了模拟模式,RTC时钟源切到了ULP。是不是哪个隐藏的外设没关?

网友A:
2mA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虽然您配置了所有 GPIO 为模拟模式,但某些外设(如 SPI、UART、I2C 等)可能在配置时仍然保持活动状态,这些外设可能在后台工作并消耗系统资源。

网友C:
确认所有外设(如 UART、SPI、I2C 等)都已禁用,或者至少在不使用时将它们的时钟和电源关闭。

网友C:
即使 GPIO 配置为模拟模式,如果 ADC 或 DAC 模块没有关闭,可能会导致模拟电路继续工作,进而影响系统的正常启动。

网友C:
看门狗定时器如果没有被适当地禁用,可能会在复位后立即触发,从而导致系统无法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D:
你是不是那里没设置对啊

网友E:
一般来说这个功耗可不低了

网友F:
大家都是微安,你这整个毫安?

网友G:
模式是不是配置错了?

网友H:
我觉得GPIO可以配置成输入吧,是不是就OK了

网友I:
我记得英飞凌是有可视化配置软件的,你试试用软件配置一下低功耗?

网友J:
你应该低功耗都没进去吧,不然功耗不能这么高啊

网友K(2025-05-24):
虽然没用过英飞凌的低功耗MCU,但是你这个数据应该不是合理的

网友L:
建议你重新配置一下吧,把没用到的外设都关一下

网友M:
估计是你模式没选对,或者低功耗配置不对

网友N:
1ma太大了

网友O:
外设关掉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