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PWM占空比自己变动

楼主(2025-04-20):
PWM运行半小时后占空比自动+5%。代码里根本没改CCU寄存器啊!散热片都烫手了,是芯片过热保护还是硬件BUG?

网友A(2025-06-19):
PWM运行半小时后占空比自动增加5%,代码未修改CCU寄存器但散热片烫手,可能是芯片过热保护机制触发导致,而非硬件BUG

网友B:
芯片过热时,部分芯片会启动过热保护机制,可能通过调整PWM占空比来降低功率输出,从而减少发热。

网友C:
这种保护机制通常是芯片内置的,不需要代码直接修改相关寄存器。

网友D:
散热片烫手表明芯片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热量,这进一步支持了过热保护的可能性。

网友E:
如果芯片没有有效的散热措施,或者散热系统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功率输出,芯片温度就会迅速升高,触发过热保护。

网友F:
监测芯片温度:使用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芯片温度,观察在占空比变化时芯片温度是否达到或超过其过热保护阈值。

网友G:
增加散热片面积、使用散热风扇或采用更高效的散热材料,以降低芯片温度,观察占空比是否稳定。

网友H:
了解芯片是否具备过热保护功能,以及该功能的具体表现和触发条件。

网友I:
虽然代码未直接修改CCU寄存器,但需检查是否有其他代码间接影响了PWM占空比,或是否存在未处理的异常导致芯片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J:
是不是程序跑飞了啊?或者占空比的参数被全局变量给赋值了?

网友K:
哪些方面的开发?

网友L(2025-07-25):
可能,定时器计数周期变化、比较寄存器值被修改、软件中占空比更新逻辑触发、外部干扰或硬件电路参数漂移。

网友M(2025-08-31):
芯片过热可能源于电源纹波过大或供电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