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外部中断经常不触发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5-04-24):
10k上拉电阻+100nF电容,消抖应该够了吧?

网友A:
下降沿过长,电容应该在pf一下

网友B:
如果你设置的是上升沿触发,但是外部信号是下降沿的,或者信号电平没有达到要求,就会导致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C(2025-05-27):
可能是外部中断引脚未与信号源连接,或连接松动。

网友D:
中断未使能?

网友E:
中断触发方式与信号不匹配?

网友C:
可能中断被更高优先级中断屏蔽,或未配置优先级。

网友F:
信号幅度不足?

网友G:
中断标志位未清除,导致中断无法再次触发。

网友H:
全局中断可能未开启导致所有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I:
外部信号电平与MCU引脚电平不兼容?

网友J:
可能是未配置上拉/下拉电阻,导致引脚悬空或信号不稳定。

网友K:
中断服务函数可能未正确实现。

网友L:
信号频率过高?

网友M:
可能信号毛刺或抖动导致中断误触发或未触发。

网友H:
检查主函数中是否调用__enable_irq()开启全局中断。

网友N:
确认外部中断引脚与信号源的物理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O:
检查芯片手册,确保引脚已配置为外部中断功能(而非普通GPIO或其他功能)。

网友P:
信号源的电平(如高电平/低电平)与中断触发条件(如上升沿/下降沿)不匹配。

网友Q: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监测信号源的实际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