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外部晶振死活不起振

楼主(2025-04-25):
是走线太长还是并的1M电阻有问题?

网友A:
用的匹配电容容值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首先确认晶振的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微控制器的晶振输入和输出引脚。

网友C:
晶振未起振,需检查负载电容或MCU时钟输入电路。

网友D:
部分单片机需手动启用外部晶振

网友E:
MCU内部时钟缓冲器配置错误或引脚驱动不足

网友C:
更换一个新的晶振进行测试。

网友F:
晶振电源引脚附近添加0.1uF去耦电容,减少纹波干扰。

网友G:
匹配电容计算错误或PCB寄生电容偏差

网友H:
使用万用表或放大镜检查焊点是否虚焊、短路,必要时重新焊接。

网友I:
晶振与MCU的时钟引脚走线长度≤5cm,避免使用过孔。

网友J:
根据PCB板的大小,调整晶振的位置,避免机械应力的影响。

网友H:
若负载电容容值不正确,更换为合适容值的电容。同时,检查电容是否存在漏电或短路等故障,如有问题也需及时更换电容。

网友I:
将PCB板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必要时进行烘干处理。

网友K:
使用MCU的内部RC振荡器作为临时时钟源,确认MCU是否能正常启动。

网友L:
将晶振电路尽量远离强电磁干扰源,对晶振和相关电路进行屏蔽处理,如使用金属屏蔽罩。优化电路板布线,将晶振的信号线与其他干扰源信号线分开布局,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M:
晶振供电引脚已接去耦电容

网友N:
串阻一般不会影响,匹配电容影响更大。

网友O:
仔细检查晶振与相关电路元件(如单片机、电容等)之间的连接线路,查看是否存在断路、短路或者虚焊等问题。可以使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来检测线路的连通性,重点检查晶振的两个引脚到单片机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P:
检查匹配电容值是否正确,以及焊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Q:
晶振不起振的根源多为参数不匹配或干扰耦合,需通过示波器波形分析和参数计算定位问题。

网友R:
使用电源测试仪测量为晶振和相关电路供电的电源电压,观察电压是否稳定在规定的范围内。晶振对电源电压的稳定性较为敏感,电压波动过大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

网友S:
若手头无合适电容,可临时用可调电容测试。

网友T:
优化PCB布局,减少寄生参数和干扰。

网友U:
查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确认晶振引脚的功能配置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设置为特定的输入输出模式或启用相关的时钟配置寄存器。

网友V:
观察晶振周围是否存在强电磁干扰源,如大功率电机、高频无线设备等。这些干扰源可能会对晶振的振荡产生影响。

网友W:
使用示波器检查单片机的其他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X:
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Y:
检查一下匹配电容值,焊接等问题

网友Z:
更换同型号晶振,排除晶振损坏或频率不匹配问题。

网友K:
在晶振电源引脚添加π型滤波器

网友T:
是否正确设置了晶振相关的时钟参数,如时钟分频系数、时钟源选择等。

网友AA:
软件延时等待,确保起振时间充足。

网友AB:
对于发现的断路或虚焊问题,重新焊接连接点;若是短路问题,找出短路的位置并进行修复,确保电路连接可靠。

网友AC:
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引脚的波形,若没有正常的振荡波形输出,且排除了其他电路问题后,很可能是晶振本身损坏。

网友AD:
检查电容规格和电路设计,确认是否超差

网友AE:
检查rc振荡器配置是否正确,然后上电,观察mcu是否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AF:
可能原因:外部匹配电容值不对,焊接有问题,代码中的时钟配置有问题。

网友AG:
检查电路板的布线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信号线与晶振电路过于靠近导致的串扰问题。

网友AH:
晶振放中间,远离电路边缘,减少应力干扰。

网友AI:
晶振不起振,原匹配电容为18pF,计算后调整为22pF后正常起振。

网友AC:
可能为电源噪声干扰,需增加滤波电容。

网友U:
替换晶振测试,排除晶振故障。

网友AJ:
采取屏蔽措施,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K:
如果确定晶振损坏,更换同型号的晶振。注意在更换时,要确保焊接工艺良好,避免因焊接问题导致新的晶振也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M:
监测单片机时钟输出引脚,确认是否切换到外部晶振。

网友AL:
晶振与MCU之间采用等长走线,长度差≤50mil。

网友AM:
调整负载电容,尝试不同电容值。

网友AN:
检查连接在晶振两端的负载电容,查看其容值是否与晶振的要求匹配。负载电容的容值不合适会影响晶振的起振和振荡频率。可以参考晶振的数据手册来确定正确的负载电容值。

网友G:
重新布线,确保走线符合规范。

网友AO:
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AP:
检查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AQ(2025-05-30):
负载电容要匹配,8M晶振用20pF

网友AR:
确保电容容量和耐压匹配晶振要求,减少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AS:
检查时钟源和引脚配置,确保时钟缓冲器设置正确,引脚驱动能力足够。

网友AT:
可能原因:晶振匹配电容值不对,焊接问题,晶振本身有问题,MCU代码对时钟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AU:
先检查确保板子的各个电源轨是正常的,然后检查晶振的匹配电容值是否正确,焊接是否有问题等

网友AV:
检查焊点,看是否存在虚焊,发现问题就重焊。

网友AW:
找到断路重焊,短路查位置修,保证电路没问题

网友AX:
仔细查看布线,确保信号线和晶振电路距离足够,防止干扰。

网友AY:
单片机启动时,得手动连接外部晶振来同步时钟信号

网友AZ:
确保程序暂停足够长时间,以便电路或设备有充足时间启动或稳定。

网友BA:
电容匹配比电阻匹配更重要。

网友BB:
检查电容值,用万用表对比规格;焊接有无虚焊,检查焊点是否平滑。

网友BC:
确保晶振到MCU时钟脚的线短且无过孔,减少频率误差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