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70°时候芯片开始运行不正常

楼主(2025-04-21):
高温时CAN通信丢帧,冷机又正常。电源芯片换过了,单片机要单独加散热片?

网友A:
虽然电源芯片已经更换,但高温可能导致电源部分的电压波动增大,尤其是电源部分可能对散热的要求较高。

网友B(2025-05-27):
检查电源有无波动、噪声或干扰。

网友C:
为其单独加散热片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C:
如果可能的话,改善设备的工作环境,如降低工作温度、减少电磁干扰等,也有助于减少CAN通信丢帧的问题。

网友D:
高温可能导致CAN控制器、收发器等芯片的性能发生漂移,影响信号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从而导致丢帧。

网友E:
虽然电源芯片已更换,但高温仍可能影响电源的稳定性,导致电压波动或噪声增加,进而影响CAN通信。

网友F:
高温可能加剧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衰减和干扰,特别是在长距离或复杂电气环境中

网友G:
散热片可以有效地将单片机产生的热量散发出去,降低芯片的工作温度,从而保持其性能稳定。

网友H:
通过降低温度,散热片可以减少因高温导致的性能漂移和故障,提高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网友I:
针对单片机,可以考虑添加散热片来降低其工作温度。散热片的选择应根据单片机的功耗、封装形式以及工作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J:
确保电源在高温环境下仍能提供稳定的电压和电流,减少电压波动和噪声对CAN通信的影响

网友K:
通过采用屏蔽电缆、滤波器等措施来减少电磁干扰和信号衰减,提高CAN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L:
在软件层面,可以优化CAN通信的协议和算法,提高其对干扰和错误的容忍度。

网友M:
可以加散热片啊,而且要做到环境好一点点,这样就能稳定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