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总线锁死怎么硬重启?

楼主(2025-04-20):
不能每次卡死就拔电源吧

网友A:
什么总线?

网友B:
如果发生总线锁死,通常硬件复位是一种常用的解决方式。通过复位可以重新初始化所有外设和总线,恢复系统的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C(2025-05-27):
直接按下电源按钮,等待片刻后重新开机。

网友D:
复位按钮

网友E:
拔除电源线

网友F:
如果设备有外部电源适配器,直接拔除电源线。

网友G:
软件复位mcu

网友H:
硬重启会强制关闭系统,未保存的工作或数据可能会丢失。

网友C:
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先尝试保存数据。

网友I:
频繁硬重启可能对硬件造成损害,避免在不稳定的环境中频繁硬重启。

网友J:
挂个看门狗就好了

网友K:
一般都是定时喂狗,一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L:
你说死机的话,那就开启看门狗吗

网友M:
许多设备都配有复位按钮,通常标记为“RESET”或类似标识。可以长按复位按钮几秒钟,直到设备重新启动。有些设备可能需要使用细长的物体(如针或回形针)来按压内部的复位孔。

网友N:
如果设备支持调试模式,可以通过调试器发送重启命令。在Keil环境中,可以使用“Restart”选项来重启目标设备。

网友O: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代码中添加特定的重启指令。

网友P:
我觉得就是挂个看门狗外设就好了

网友Q:
将 SCL 配置为 GPIO 输出,人工产生 9 个时钟周期,让从设备释放 SDA。

网友R:
一般不都是可以加硬件看门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