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突发传输模式数据对不上号

楼主(2025-04-23):
XMC4500用DMA搬运AD采样数据到RAM,突发长度设4但内存地址总是错位!明明开了32位对齐,结果每第三个数据就跑到隔壁数组里。

网友A:
您好,
  基于XMC4000系列的VADC DMA例程可以参考我附件中的代码进行配置。
  如果您使用的是APP配置,那可以打开APP的user manual查看一下相关的配置步骤。希望这能帮到您。

BR,
Owen

网友B:
在使用 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搬运 AD采样数据 时,遇到内存地址错位的问题通常是由于 DMA配置、内存对齐 或 突发长度配置 等方面存在一些细节问题。

网友C:
在 DMA 配置中,突发传输模式应该与你的内存访问模式相匹配。比如,如果是 32 位 对齐的数组,DMA 的突发传输也应该是 32 位对齐的。

网友D(2025-05-27):
数据对齐问题,可能由于数据宽度不一致或其他因素,导致数据没有正确对齐到32位边界。

网友E:
数据格式要定义好,数组不要溢出

网友F:
DMA的触发方式选择不当,例如没有正确配置硬件触发或软件触发,可能导致数据传输时机不正确,进而引发地址错位。

网友G:
DMA的传输参数配置不正确,如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长度、传输模式等设置错误,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到错误的内存位置。

网友H:
DMA配置错误?

网友I:
检查DMA的配置参数,包括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长度、传输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