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栈没溢出的情况下为啥还是会死机

楼主(2025-04-20):
灵动MM32F系列频繁死机,断电重启才能恢复!调试发现堆栈溢出但实际用量未超,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玄学问题?开发环境是KEIL5,已排除代码逻辑错误。

网友A:
在程序分段做标记,记录死机出现的位置,想法锁定死机位置,看看是相同的位置还是随机位置。可以用printf打印位置标记

网友A:
电源与复位电路问题
现象
断电重启才能恢复,可能与电源噪声或复位电路不稳定有关。

排查方法
电源监控:

用示波器观察MCU的VDD和VSS引脚在死机瞬间是否有电压跌落或毛刺。

检查复位引脚(NRST)是否因干扰触发意外复位。

看门狗配置:

确认是否启用独立看门狗(IWDG)但未及时喂狗。

检查窗口看门狗(WWDG)的窗口时间配置是否合理。

解决方案
在VDD附近增加10-100μF电解电容和0.1μF陶瓷电容。

在NRST引脚增加0.1μF电容到地,抑制干扰。

若使用看门狗,添加喂狗日志或调试断点确认喂狗逻辑。

网友B:
若同时启用复杂外设,可能导致堆栈与全局变量、堆内存竞争。

网友C:
临时禁用非关键外设,观察是否仍有死机现象。

网友D:
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

网友E:
检查中断优先级,避免高优先级中断长时间占用堆栈。

网友F:
试着降低优化级别。

网友G:
禁用所有外设,仅保留基本时钟和GPIO,观察是否仍有死机现象。

网友H:
建议在链接脚本中为中断单独分配堆栈,避免与主堆栈竞争。

网友I:
检查硬件复位源是否被误触发。

网友J:
看门狗复位。

网友K:
升级J-Link或ULINK的固件至最新版本。

网友L:
电源噪声、晶振不稳定或PCB走线阻抗过高,可能导致MCU运行异常,间接引发堆栈溢出。

网友M(2025-07-29):
除栈溢出外,野指针访问、硬件异常(如看门狗未喂)、中断死循环等可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