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程序移植碰到spi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5-04-21):
MM32F103移植原STM32项目,SPI外设死活不工作!时钟配置核对过三遍,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发现SCK频率只有预期的一半,是库函数版本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这两个根本不同啊

网友A:
预期的一般是什么?SDA有数据吗?

网友B:
引脚复用配置错误?

网友C:
复用寄存器未正确设置?

网友D:
若SPI从设备未正确连接或供电不足,可能导致SPI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F:
可能是时钟配置或分频设置问题。

网友G:
波特率预分频器设置不当?

网友H:
SPI的时钟极性和相位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通信失败,需确认与从设备的配置一致。

网友I: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J:
是否在代码中正确启用了SPI外设和GPIO端口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