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DC采集精度问题

楼主(2025-04-22):
有没有人用MM32的ADC碰到基准电压飘移?12位采样结果最后两位不停跳动,是芯片精度的问题吗

网友A:
需要给基准添加电容滤波

网友B:
那是有噪声,电源做好滤波啊。

网友B:
ADC接口也可以放一个104电容。

网友B:
基准如果飘逸,就给基准加电容啊。单片机的所有供电口都放一个104.

网友C(2025-07-31):
用外部高精度基准电压源。

网友D:
对温度敏感的应用,选择带温度补偿的基准电压源

网友E:
ADC的基准电压引脚若与数字电源共用,开关噪声可能通过电源路径耦合到基准电压,导致采样值跳动。

网友E:
为ADC单独配置低噪声LDO,在VREF+引脚与地之间增加磁珠隔离高频噪声。

网友F:
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G:
在PCB布局时,将ADC输入引脚远离数字信号线,并缩短走线长度。

网友H:
可能是未启用ADC的硬件去噪功,或采样率设置过高导致时钟抖动。

网友I:
建议配置DMA连续采样模式,结合滑动窗口平均算法抑制随机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