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这个干扰来自哪里的?

楼主(2025-04-20):
MM32F027的TIM1输出PWM时会干扰串口通讯!示波器看到PWM上升沿引发RX引脚电平抖动,怀疑是电源去耦不足,但104电容已加装四组...

网友A:
那就是供电不足啊,你要给总 供电来几个大电容。

网友A:
电源/地噪声干扰
现象:PWM切换时电流突变导致电源/地平面波动,影响敏感电路(如串口)。

排查:

用示波器观察 PWM电源引脚 和 RX引脚附近的GND 是否存在电压毛刺。

检查PCB布局,确保PWM和串口模块的电源/地路径低阻抗且解耦充分。

解决:

在TIM1的电源引脚附近增加 0.1μF高频陶瓷电容 和 1-10μF钽电容。

优化地平面设计,避免PWM大电流回路与串口地重叠。

网友A:
信号串扰(Cross-Talk)
现象:PWM信号通过寄生电容/电感耦合到RX线。

排查:

检查PCB中PWM信号线(如TIM1_CHx)是否与UART_RX线平行走线或距离过近。

观察PWM频率是否与串口波特率存在谐波关系(如115200bps ≈ 115kHz,若PWM为1MHz可能产生高频谐波)。

解决:

重新布局:将PWM与串口信号线隔离,垂直交叉走线,或用地线包裹隔离。

RC低通滤波:在RX引脚串联小电阻(如100Ω)并并联对地电容(如10-100pF),抑制高频噪声。

降低PWM信号边沿斜率(如配置TIM1输出驱动为较低速率模式)。

网友A:
外设时钟冲突
现象:TIM1与串口外设的时钟源存在干扰。

排查:

确认TIM1和串口是否使用同一时钟源(如APB1/APB2),检查分频配置是否合理。

检查时钟树是否存在超频或不稳定情况。

解决:

若使用HCLK作为时钟源,尝试切换为其他稳定时钟源(如HSI)。

调整TIM1或串口的时钟分频,避免谐波干扰。

网友A:
PIO配置问题
现象:PWM或RX引脚配置不当导致信号异常。

排查:

确认TIM1通道和UART_RX的GPIO模式是否正确(如推挽输出、浮空输入等)。

检查复用功能映射是否冲突(如AF模式配置错误)。

解决:

确保RX引脚配置为 浮空输入(Floating Input) 或 弱上拉(Pull-Up) 模式。

禁用未使用的GPIO功能,减少干扰源。

网友A:
硬件设计缺陷
现象:PCB设计导致抗干扰能力差。

解决:

在RX信号线上增加共模扼流圈(CMC)或TVS二极管。

使用差分信号(如RS485)替代单端UART(若长距离通信)。

网友A:
接下来你根据我上述总结的几种可能排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