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使用MM32的CAN总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4-23):
两个节点单独测试正常,组网后就丢包。用差分探头发现隐性电平只有1.8V(应2.5V),终端电阻配置需要调整吗?

网友A:
正常CAN电平标准:

显性电平(Dominant):CAN_H=3.5V,CAN_L=1.5V(差分2V)。

隐性电平(Recessive):CAN_H=CAN_L=2.5V(差分0V)。

实测1.8V问题:

可能原因:终端电阻不匹配、节点供电异常、总线负载过重或线路阻抗问题。

网友A:
检查终端电阻配置
终端电阻作用:匹配阻抗(通常120Ω),消除反射。

验证步骤:

测量电阻值:断电后,用万用表测量总线两端电阻,应为60Ω(两个120Ω并联)。若组网后电阻值偏差较大,需调整。

终端数量:确保只有两个终端电阻(位于总线两端),中间节点不接终端电阻。多余终端电阻会导致分压,降低隐性电平。

电阻功率:确认终端电阻功率≥0.25W(标准CAN的功率要求)。

网友A:
组网拓扑与线路检查
拓扑结构:避免星型或过长分支线,推荐直线型拓扑(总线两端接终端)。

线缆参数:

使用双绞线(阻抗约120Ω),长度与波特率匹配(如1Mbps时不超过40米)。

检查接线是否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A:
电源与共模电压
节点供电:确保所有节点的CAN收发器供电稳定(通常5V或3.3V)。若某节点供电不足,可能导致驱动能力下降。

共模电压:隐性时CAN_H和CAN_L应对称(2.5V)。若某节点拉偏电压,需检查收发器型号(如MM32可能兼容3.3V/5V,需确认电平匹配)。

网友A:
软件与硬件调试建议
软件配置:

检查所有节点的波特率、采样点设置是否一致。

启用CAN错误中断,分析错误帧类型(如填充错误、ACK错误等)。

硬件工具:

用示波器观察总线波形,检查显性/隐性转换是否干净,是否存在振铃或反射。

尝试逐个断开中间节点,定位问题设备。

网友B(2025-07-31):
需要调整终端电阻配置,同时需排查总线拓扑、寄生电容、干扰源及收发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