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FSMC传输时。pcb走线不等长会出问题啊

楼主(2025-04-24):
MM32F401驱动TFT液晶屏出现花屏,FSMC时序配置与STM32完全一致。后发现是PCB走线等长问题,50MHz时钟下数据线偏差超过2cm导致建立时间不足!

网友A:
FSMC传输数据时,要求各信号线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到来前达到稳定的电平状态,并在时钟边沿过后保持一段时间

网友B:
如果PCB走线不等长,会导致不同信号到达接收端的时间不一致

网友C:
地址线和数据线若存在较大长度差异,当时钟信号到达时,部分信号可能还未稳定建立或已经过早改变,从而无法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要求,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D:
在FSMC系统中,时钟信号通常作为数据传输的同步信号

网友E:
PCB走线的长度变化会影响信号的传输特性,导致阻抗不连续

网友F:
当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遇到阻抗突变点(如走线宽度变化、过孔等)时,会发生反射

网友G:
不等长的走线会使不同信号线之间的耦合长度和程度不同,从而增加串扰的可能性。串扰是指相邻信号线之间由于电磁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信号干扰。在FSMC传输中,数据线之间、地址线之间以及它们与控制线之间都可能受到串扰的影响,导致信号失真,降低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H:
由于走线不等长导致的时序问题和信号完整性问题,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可能需要降低FSMC的传输速率

网友I:
在长时间运行或高负载情况下,PCB走线不等长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会更加明显,导致系统出现间歇性的故障或错误

网友J:
在高速信号传输中,如50MHz的时钟信号,保持数据线等长是确保信号同步和稳定传输的关键。走线长度的不一致会导致信号传输延迟的差异,进而影响信号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网友K:
在PCB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走线等长的问题,特别是在处理高速信号时。可以使用PCB设计软件中的等长走线工具来辅助设计。

网友L(2025-06-30):
2cm 的长度差异会导致约 100ps 的信号延迟差,这在高速数据传输中可能超过数据建立时间要求,导致数据采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