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IAP升级问题

楼主(2025-04-20):
MM32的IAP升级功能导致FLASH写保护!按照手册操作解锁还是失败,最后发现要先用J-Link全片擦除才能恢复,有没有更优雅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下面的问题

选项字节(Option Bytes)异常

IAP代码可能在操作FLASH时意外修改了选项字节(如启用读保护RDP或写保护WRP),导致FLASH进入保护状态。

部分MM32型号要求复位后重新加载选项字节,若未正确配置,即使软件解锁FLASH也无法写入。

FLASH解锁流程不完整

未严格遵循芯片手册的解锁时序(如密钥顺序错误、未关闭全局中断)。

硬件环境干扰

电源波动或噪声导致FLASH控制器进入异常状态。

低电压触发FLASH保护机制(某些芯片在VDD低于阈值时自动锁死FLASH)。

代码逻辑缺陷

IAP流程中未正确处理中断或未禁用看门狗,导致解锁流程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