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4000T 烧录问题

楼主(2025-04-20):
CypressProgrammer/ModusToolbox Programmer 目前支持对 PSoC4000T 进行两种类型的烧录:
1.Reset Type =  XRES,  选择此模式需要通过 XRES 引脚实现硬件复位来获取芯片(Acquire Chip)所以 XRES 必须连接到烧录器。此模式对 PSOC 4000T debug 接口是使能还是禁止没有硬性要求。
2.Reset Type = soft,此模式下通过烧录工具像SWD 口发送软复位指令来获取芯片(Acquire Chip),所以 XRES 可以不连接到烧录器,但是此模型要求 PSOC 4000T debug 接口必须是使能的(出厂模式使能)。如果 Debug 口在 DeviceConfigurator 中被禁止,那么一次烧录之后芯片就没有办法再获取到了,只能连接 XRES 引脚做烧录或者使能 debug 口之后使用 SRES 复位模式烧录一次之后才能再使用 soft 复位来做芯片获取和烧录。
另外,如果通过  ModusToolBox来对芯片做烧录的话,默认采用的 RESET 烧录模式,但是可以通过如下措施将烧录模式切换成 Power Cycle(只有 Miniprog4 支持该模式),这样即使没有连接 XRES 引脚且即使 debug 口已经关闭还是可以通过 power cycle 的方式来获取芯片并实现烧录
1.  点击Modus-->Run-->Run Configurations 打开Run  Configurations 界面,找到 ProjectName Program(Kitprog3_Miniprog4) 这一项,然后再右侧选择 debugger 表单,找到 Config options 文本框,里面是一些烧录芯片的 OpenOCD 指令脚本。

2. 在指定位置增加一下两行脚本。  setENABLE_ACQUIRE 2 是定义编程模式为power cycle, ENABLE_POWER_SUPPLY 则是指定供电电压
-s"${openocd_path}/../scripts"
-s "bsps/TARGET_APP_CY8CKIT-062-BLE/config/GeneratedSource"
-c "set ENABLE_ACQUIRE 2"
-c "set ENABLE_POWER_SUPPLY 3300
(或 1800,2500,5000"
-c "source [find interface/kitprog3.cfg]"

修改后保存,然后再点击 Program 就可以利用 Miniprog4(Kitprog3) 给芯片供电做烧录了。

注意,不要点击 Generate Launchesfor ...  这个链接,否则 proram 对应的脚本信息会回复原始状态,将你的修改恢复默认状态。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英飞凌官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