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如何找到Build后的文件?

楼主:
ui, AC

网友A(2025-05-05):
Vue CLI和Vite默认将构建后的文件放在dist文件夹中

网友B:
如果修改了配置文件,需检查配置中的outputDiroutDir参数

网友C:
// webpack.config.js
module.exports = {
  output: {
    path: path.resolve(__dirname, 'dist'),  // 输出目录
    filename: 'bundle.js'
  }
};

网友D:
使用flask buildpython -m flask build(生成静态文件,默认输出到static或自定义目录

网友E:
默认输出目录为dist,可通过webpack.config.js中的output.path字段确认

网友F:
执行makecmake --build .后,输出文件通常在build/bin/目录(需查看构建脚本配置)

网友G:
运行构建命令时,终端通常会提示输出目录

网友H:
阅读项目的构建配置文件,确认输出路径

网友I:
构建后的文件通常需要通过HTTP服务器访问。可安装http-server插件

网友J:
通过命令行搜索、配置文件或终端输出定位构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