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无法在 FMC 总线上连接的 word 模式下访问 SPRAM

楼主(2025-04-20):
用 STM32CubeIDE 在 STM32H743XI 控制器中配置了 FMC。
配置如下
  • Chip Select - NE3
  • Memory Typee - SRAM
  • Address - 15 bytes [32 Kbytes]
  • Data - 16- bits
  • Wait - Disable
  • Byte Enable - Disable
无法以word模式连接 SPRAM 执行 R/W 运算。

网友A:
FMC总线的时序配置对于正确访问外部存储器至关重要。如果时序参数(如地址建立时间、数据保存时间等)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访问失败。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所有信号线都要正确连接,并且没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网友C:
FMC配置的存储器宽度与SPRAM的实际宽度不匹配,可能导致访问失败。

网友D:
FMC时钟配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