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将例程 ADC1 的通道输入 PIN 从 PA0 更改为 PA1不起作用了

楼主(2025-04-20):
AD, ADC, ADC1, dc, pi
用 X-CUBE 和 DSPDEMO STM32F429模拟信号搞一个 FFT项目。该演示代码附带为 PA0 配置的 ADC1 IN0。执行 FFT 并在 LCD 上显示信号。想通过更改 global.h 文件中的定义将输入引脚更改为 PA1,但当我将输入信号连接到 PA1时,不起作用。
代码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x-cube-dspdemo.html#overview。

网友A:
ADC 通道配置不对吧?

网友B:
检查是否有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在调试器中查看 ADC 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通道号是否为 ADC_CHANNEL_1。

网友D:
ADC 输入引脚需要配置为模拟模式。如果 PA1 没有被正确配置为模拟模式,ADC 将无法读取信号。

网友E:
如果使用了 HAL 库,可以启用 ADC 的错误回调函数,检查是否有错误发生。

网友F:
全局定义或宏未正确更新导致的?

网友G:
检查 global.h 或其他相关宏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H:
虽然你修改了代码中的引脚定义,但可能没有在硬件配置中正确更改 ADC 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