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X-Cube-SMBus 的 .Pdsc 文件好像丢失

楼主(2025-04-21):
想使用 SMBus功能,ST 有一个中间件包。X-Cube-SMBus 的 .Pdsc 文件好像丢失。如下图所示,请假如何处理?

网友A:
强制更新包列表。若自动更新失败,可手动下载X-CUBE-SMBUS扩展包

网友B:
在STM32CubeMX或STM32CubeIDE中,若遇到X-CUBE-SMBUS扩展包的.pdsc文件丢失问题,通常与软件包管理或配置错误相关。

网友C:
推荐使用STM32CubeMX的Package Manager功能重新下载或更新X-CUBE-SMBUS扩展包。

网友D:
如果包确实缺失 .Pdsc 文件,你可以尝试手动恢复或创建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