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5KW单相并网逆变器系统设计

楼主(2025-04-2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设计需求分析
->功率等级:5kW,适用于小型光伏系统或家用并网系统。
->输入电压范围:根据光伏组件的配置,通常在200V-550V DC之间。
->输出电压:单相220V AC,频率50Hz(或根据当地电网标准)。
->并网要求:符合电网标准(如IEEE 1547、IEC 62116等),具备低谐波失真(THD<5%)。
2. 拓扑结构选择
2路Boost+Heric:

-->为何设计两路MPPT?
参见的单晶硅太阳能板参数如下:

为了能保证光伏逆变器能发更多的太阳能,一般在给逆变配置1.2~1.5倍的太阳能板,也就是5KW的逆变器最多会配到7.5KW;如果只设计一路MPPT,需要的太阳能面板数为:7.5KW/450W=16,母线开路电压为:48V*16=768V;但是市电220Vac单相逆变器的母线电压只需要360V左右,太高的母线电压会导致逆变转换效率下降,母线电压越高,需要的母线电容越贵;另一方面MPPT路数越多,捕捉太阳最大效率点效率越高;出于成本以及更好的用户体验,设计为两路MPPT输入,输入最大电压550V(考虑常规的高压电解电容电压为550V,再高不好选择母线电解电容)。
-->逆变拓扑为何选择Heric,而不选H6?
   1、从两个拓扑可以直观看出Heric比H6少两个二极管,明显有成本优势。

   2、从两个拓扑工作回路上看,Heric在电感充电回路管压降更低,逆变效率更高。

3. 控制策略
->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两路MPPT分别采用固定电压扰动法和电导增量法,实现太阳能最大功率跟踪。
->PWM调制:采用正弦脉宽调制(SPWM)生成高质量的正弦波。
->锁相环(PLL):实现与电网的同步,确保输出频率和相位与电网一致。
->电流控制:采用电流内环和电压外环的双闭环控制策略,实现精确的功率输出。
4. BOOST实现最大功率跟踪MPPT
A ->固定电压扰动法
先给定电压Uref=Uo,然后计算光伏面板的功率P1;接着给定电压Uref=Uo+△U,然后计算光伏面板的功率P2;接着给定电压Uref=Uo-△U,然后计算光伏面板的功率P3;通过比较P1、P2、P3,找出最大的功率点,然后将给定值Uref=Upmax;如此反复循环最终就能找到了光伏面板的最大功率点;程序代码如下:

B ->电导增量法
先给定电压U1,得到I1、P1;然后U1-△U,得到I1'、P1',从而可以得到在U1-△U处的功率斜率x1;然后U1+△U,得到I1''、P1'',从而可以得到在U1+△U处的功率斜率x2;通过对比X1和X2,找到斜率更小的点对应的电压Uxmin;然后将U1=Uxmin;如此反复循环最终就能找到了光伏面板的最大功率;程序代码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MPPT系统如下:

仿真波形如下:

5.  并网逆变实现
A->SOGI算法实现
参考论文《光伏并网逆变器中的单相数字锁相环研究》,算法流程图如下:

SOGI算法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SOGI算法如下:

仿真波形:

B->逆变控制算法
算法流程图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逆变拓扑如下:

仿真波形:

6.两路MPPT+逆变系统仿真
上面已经单独实现了MPPT和逆变并网功能,只要将MPPT输出接到逆变系统的Vbus输入即可实现完整的5KW光伏并网逆变器:

仿真波形:

7.系统总结
       本文先从5KW光伏并网逆变器拓扑选择讲起,然后使用两种MPPT算法(定电压扰动法和电导增量法)实现太阳能最大功率跟踪,然后逆变Heric拓扑通过稳定母线电压,延绵不断的将太阳能输送到电网,整体实现了5KW光伏并网逆变器的最基本功能。
      后续优化方向,可以尝试在系统增加无功调度功能,可以尝试在系统增加低电压穿越功能,可以尝试在系统增加防孤岛检测功能,等等逆变器安规方面的功能。

图文并茂,设计5kW的适用于小型光伏系统或家用并网系统,关键电路结构介绍清晰,结合仿真结果,可信度较高。

网友A:
, 正弦波输出电压是不是通过运放叠加后采样获取的?
这个SOGI控制跟BLDC里面的坐标系变换类似,先转换成正交ua,ub信号,再转换成dq信号,

SOGI算法是可不可以用在单相离网的正弦波逆变器控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正弦波输出电压是不是通过运放叠加后采样获取的?
这个SOGI控制跟BLDC里面的坐标系变换类似,先转换成 ...

单相离网逆变器正弦角度是已知的,无需再用SOGI算法去锁相,但是离网逆变器也是可以用DQ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相离网逆变器正弦角度是已知的,无需再用SOGI算法去锁相,但是离网逆变器也是可以用DQ控制的 ...

我说的是用SOGI虚拟一个正交Ua, Ub 信号,再DQ变换闭环控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用SOGI虚拟一个正交Ua, Ub 信号,再DQ变换闭环控制输出

SOGI的目的是求出交流电的角度,离网输出交流电的角度是已知的,直接用这个已知的角度就可以进行DQ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GI的目的是求出交流电的角度,离网输出交流电的角度是已知的,直接用这个已知的角度就可以进行DQ控制了 ...

用DQ信号+PI控制器做正弦交流电电压的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