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低功耗芯片真能跑满一整年吗?

楼主(2025-04-21):
用纽扣电池+睡眠模式,能不能撑到365天以上?

网友A:
用U5配RTOS跑低功耗你试过吗?我想知道调度影响大不大。

网友B:
用纽扣电池跑BLE真的挺难熬过一年的。

网友C:
不开调试接口能再省一点电。

网友D:
我觉得配个超级电容辅助一下更稳。

网友E:
建议多测测真实电流,不然光靠手册说没用。

楼主:
我之前用U5做过一次传感器采集,不到半年电池就跪了……

网友F:
睡眠模式下功耗确实低,但唤醒频率也要算清楚。

网友G:
是不是你漏关了某些外设?GPIO浮空也能漏电。

网友H:
看你电池容量和负载情况,一年有点紧。

网友I:
用LPM3加STOP模式可能会更持久。

网友J(2025-06-11):
以常见的CR2032纽扣电池为例,其容量通常为220mAh左右,最长使用寿命可达十年,但实际续航时间会因放电电流等因素而缩短

网友K:
在160MHz运行模式下,电流功耗相对较高,不过,若芯片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模式,运行模式下的高功耗对整体续航影响较小

网友L:
低功耗模式,STM32U5具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停机模式等。在停机模式下,电流功耗可低至1.7µA(16KB的SRAM可用),待机模式电流为300nA,关断模式下电流为110nA

网友M:
假设STM32U5每秒唤醒一次,处理数据需要10ms,运行在72MHz(此处为举例说明,实际可根据芯片支持的频率调整),电流36mA,其余时间处于停机模式,电流1.4µA。那么每天的功耗计算如下:每天唤醒次数是86400次,每次运行10ms,总运行时间是864秒(14.4分钟),功耗是36mA * 864s / 3600s = 8.64mAh。停机模式下的时间是86400s - 864s = 85536s,功耗是1.4µA * 85536s / 3600s ≈ 0.0332mAh。总日功耗约8.67mAh,CR2032的220mAh可以支持约25天。但这只是简单示例,若进一步优化,如降低唤醒频率、使用更低功耗的模式等,续航时间会显著延长

网友N:
芯片唤醒频率越高,处理数据的时间越长,功耗就越大,续航时间就会缩短。例如,若将上述示例中的每秒唤醒一次改为每分钟唤醒一次,续航时间会大幅增加

网友O:
STM32U5低功耗芯片在特定条件下使用纽扣电池和睡眠模式,理论上有可能运行超过365天,但实际续航时间受多种因素影响

网友P:
高温环境可能会加速电池的自放电,降低电池的容量和性能,从而影响续航时间。STM32U5支持高达125°C的环境温度下工作,但在高温下电池的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Q:
一般不能,但是看你的纽扣电池质量,还有你程序的逻辑怎么样吧

网友R:
如果使用了外部传感器、无线模块等,它们的功耗可能比STM32U5本身更高。需要关闭未使用的外设,使用低功耗外设,并可能添加电源管理电路,比如MOSFET开关,只在需要时给外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