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跑USB音频会不会偶尔破音?

楼主(2025-04-21):
声音传输中加上DMA,中断打扰多了会不会不稳?

网友A:
不一定是中断问题,也可能是采样率没同步好。

网友B:
USB audio class你是手写还是用ST库?

网友C:
你的主频调到400MHz了吗?低了也不行。

网友D:
我换成了外部音频芯片就好多了。

网友E:
用RTOS了吗?高优先级任务可能打断了传输。

网友F:
你用的是全速USB还是高速?这差别挺大的。

楼主:
H7的DMA配USB要开缓存对齐,不然会出怪问题。

网友G:
是不是FIFO配置太小?我之前就卡在这儿。

网友H:
加个缓冲区可以缓解一下中断延迟。

网友I:
破音大概率是丢包了,要不加点buffer试试?

网友J(2025-06-11):
STM32H7的USB接口支持双缓冲机制,可以在接收新一包数据的同时处理上一包数据,适用于实时数据传输,如音频数据

网友K:
确实可能偶尔出现破音现象,且在声音传输中加入DMA后,若中断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传输不稳定。

网友L:
优化DMA与中断处理合理设置DMA传输参数和中断优先级

网友M:
USB音频传输中,电脑和声卡的时钟可能不完全同步,导致数据传输错位,产生破音。

网友N:
可能与电源噪声与信号噪声有关。

网友O: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理引起的吧

网友P:
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可能导致传输不稳定,进而产生破音。

网友Q:
可以考虑使用双缓存机制,在DMA传输过程中交替切换接收缓冲区,防止数据覆盖和丢失。

网友R:
中断服务程序优化,尽量缩短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避免在中断中进行耗时操作

网友S:
在不需要高性能时,可以将STM32H7切换到低功耗模式,但需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USB模块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T:
STM32H7在跑USB音频时,若配置不当可能出现偶尔破音的情况,而合理使用DMA和中断管理可保障声音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U:
USB音频传输对实时性要求严格,数据必须按时到达解码器,否则会出现声音卡顿或破音

网友V:
如果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可能导致USB音频数据传输不及时,从而产生破音

网友W:
DMA用于在内存和外设之间传输数据,若配置不当,可能导致数据传输不及时或不完整,影响音频质量

网友X:
优化DMA配置,确保DMA的传输速率与音频采样率匹配,避免数据丢失或延迟

网友Y:
合理配置系统时钟,确保USB模块和其他外设有足够的时钟资源

网友Z:
为USB音频中断设置较高的优先级,确保其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AA(2025-11-04):
优化DMA与中断处理合理设置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