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自带Flash能不能顶替外部存储?

楼主(2025-04-21):
日志、参数长期频繁写,内置Flash是不是会早挂?

网友A:
G0好是好,就是Flash不能乱用。

网友B:
你有加电源掉电检测吗?Flash写一半断电最惨。

网友C:
小数据建议做个缓存,不要每次都写。

网友D:
Flash写入之前得擦除,不然容易报错。

网友E:
你写的时候有对齐页边界吗?这很关键。

网友F:
G0的Flash寿命不是太高,几千次吧?

网友G:
你要频繁写不如加个外部EEPROM。

楼主:
我之前写坏了一块板子,就因为写太频。

网友H:
看起来是EEPROM仿真功能?这个得小心。

网友I:
建议加个写频率控制,比如定时批量写。

网友J(2025-06-10):
STM32G0的自带Flash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顶替外部存储,但针对日志、参数长期频繁写的场景,内置Flash存在寿命风险,需通过技术手段优化

网友K:
可以用STM32G0的自带Flash在数据量较小、写入频率不高的场景下,可以顶替外部存储。例如,存储少量的配置参数、用户数据等

网友L:
通过将数据分布在不同的Flash地址上,避免单一地址过度磨损,从而延长Flash寿命

网友M:
数据压缩与优化,减少实际写入量,降低Flash磨损速度

网友N:
使用自带Flash可以节省硬件成本,降低系统复杂度,提高数据访问速度

网友O:
自带Flash的容量有限,且写入/擦除次数有限(通常约10万次),对于需要大量存储或频繁写入的应用场景,可能无法满足需求。

网友P:
通过将数据分布在不同的Flash地址上,避免单一地址过度磨损,从而延长Flash寿命。

网友Q:
分区域写入,避免频繁擦除,例如STM32G0系列一页Flash的容量是2KB,可以在同一页Flash里的逐个区域保存数据,直到使用完一整页,才擦除整页,这样可以延长擦写寿命

网友J:
STM32G0系列利用内部Flash模拟EEPROM,通过智能编程策略,如分区域写入,避免频繁擦除,可以有效延长Flash的擦写寿命至640万次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