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内置运放的精度到底能不能信?

楼主(2025-04-21):
配上ADC测微小信号,误差是不是大得吓人?

网友A:
G4玩模拟还是得靠点经验,坑不少。

网友B:
软件滤波能稍微改善一下波动。

网友C:
我现在都用它来调节电压参考,不直接放大了。

楼主:
内部运放容易受温度影响,漂移明显。

网友D:
注意电源噪声,G4放大倍数高的时候很敏感。

网友E:
G4的运放偏置电压还是有点大。

网友F:
做过一次高阻电压采集,结果乱七八糟。

网友G:
不如外接仪表放大器,稳得多。

网友H:
运放输出阻抗高时ADC结果波动明显。

网友I:
建议开模拟跟随模式,能稳一点。

网友J(2025-06-10):
STM32G4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运算放大器,其精度受多种因素影响

网友K:
从技术指标来看,STM32G4内部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压偏移大约为±3mV,通过内部的校准以后能够达到的精度,模拟带宽大约13MHz,压摆率在正常模式大约为6.5V/μs,高速模式大约为45V/μs,输出饱和电压低于100mV(轨到轨),增益范围广,包括正增益(+1,+2,+4,+8,+16,+32,+64)和负增益(-1,-3,-7,-15,-31,-63),开环增益为-95dB,唤醒时间为3μs。这些指标表明,STM32G4的内置运放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提供较高的精度

网友L:
在实际应用中,内置运放的精度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M:
温度变化可能导致运放的性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精度

网友N:
测量微小信号时需重点关注噪声、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的影响。

网友O:
为了提高内置运放的精度,可以采取通过软件滤波来改善信号的波动,注意电源噪声的抑制,特别是在放大倍数较高时,运放对电源噪声更为敏感

网友P: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增益设置和反馈电阻,以及进行必要的校准和调整

网友Q:
电源噪声、输入阻抗匹配、输出阻抗以及外部电路的干扰等因素也可能对运放的精度产生影响

网友R:
为啥不可信?如果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其实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