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跑控制算法是不是得挑有DSP的?

楼主(2025-04-21):
复杂点的PID或电机算法,用没DSP指令的行不行?

网友A:
如果你想学算法实现,DSP也不是必要条件。

楼主:
实时性要求不高就别纠结了。

网友B:
有些芯片指令集也能优化乘除法。

网友C:
如果不跑矩阵运算,其实没必要非DSP。

网友D:
配合定时器跑中断,DSP加速就舒服。

网友E:
带DSP跑起来确实快,但没DSP也能凑合。

网友F:
看控制频率要求高不高,几百Hz都能跑。

网友G:
用浮点算法也能做,就是效率低点。

网友H:
看你用库还是手写算法,有差距。

网友I:
F3是性价比高的控制芯片,我挺喜欢。

网友J(2025-06-10):
STM32F3系列中,带DSP指令的型号支持单周期乘加、硬件除法器和饱和运算

网友K:
软件模拟的定点数运算可能引入截断误差,需通过算法设计(如抗饱和、积分限幅)补偿

网友L:
PID、FOC等算法常用Q格式定点数,DSP指令可避免软件模拟的耗时操作

网友M:
滤波器实现,如低通滤波、陷波滤波等需要大量乘加运算

网友N:
快速傅里叶变换,若需频域分析(如电机谐波抑制),DSP指令可提升FFT效率

网友O:
无DSP指令时,算法执行时间可能成为瓶颈。例如,若单次PID计算耗时10μs,在10kHz采样率下(周期100μs),CPU占用率将达10%,可能影响其他任务

网友P:
将PID积分项离散化,减少实时计算量。对电机控制算法(如FOC)进行降阶处理(如简化Park/Clarke变换)

网友Q:
利用STM32F3的硬件定时器触发算法执行,确保周期性。通过DMA传输数据,减少CPU干预

网友R:
若控制算法涉及高频采样(如10kHz以上)或复杂运算(如多变量PID、模型预测控制),DSP指令可减少CPU负载,避免实时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