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边缘计算用轻量芯片是不是太勉强?

楼主(2025-04-21):
数据一多还要加通信模块,会不会资源立马不够了?

楼主:
轻量芯片搞边缘计算确实得精打细算。

网友A:
高负载下容易发热,得做好散热。

网友B:
Flash带宽和SD卡速度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C:
要跑AI建议加个外部协处理器。

网友D:
Linux下IO操作本来就慢,别太依赖它。

网友E:
MP13资源其实还行,但系统别装太大。

网友F:
你跑的是全Linux还是bare metal?

网友G:
网口和USB加起来就吃掉不少带宽了。

网友H:
看任务设计吧,数据处理别放主核做。

网友I:
DMA分担一下会轻松点。

网友J(2025-06-11):
STM32MP2并非勉强用于边缘计算

网友K:
其异构架构、高性能核心、NPU加速及丰富接口等特性,使其能够胜任边缘计算场景,尤其适合对功耗、实时性和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工业及物联网应用

网友L:
STM32MP2系列微处理器采用双核Arm® Cortex®-A35和Cortex®-M33设计,Cortex-A35运行频率高达1.5 GHz,用于处理复杂且时间敏感的任务

网友M:
主要是MP2的异构设计使得其能够根据处理器的负载情况和应用需求,灵活地在CPU、GPU或NPU上运行AI任务,从而实现最佳性能和能效

网友N:
STM32MP2系列微处理器配备了具有1.35 TOPS(每秒1.35万亿次运算)的NPU加速器,支持图像分类、对象检测或姿势估计等应用,提供了出色的边缘AI能力

网友O:
该系列MPU能够在本地处理复杂的AI算法,减少了对云端计算的依赖,降低了延迟和功耗,提升了边缘设备的智能能力

网友P:
在安全性方面,STM32MP2系列微处理器采用了意法半导体专有的安全硬件、防篡改控制、安全固件和安全网络配置技术,并结合了Arm的TrustZone架构,为敏感数据和密钥提供了坚如磐石的保护

网友Q:
Cortex-M33运行频率为400 MHz,用于实时任务处理

网友R:
这芯片性能可以的啊,边缘计算不需要很高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