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可不能言过其实了!

楼主(2025-04-21):
前段时间有关自动驾驶出现极端情况的交通事故最近好像是没了动静,不过对于宣传自动驾驶的行为却出台了相关规定,看来过头了!

网友A:
如今的宣传夸大多虚假不实得太离谱,好多仅仅是电动的东西就被忽悠成为“智能”xx------

网友B:
目前智驾只有L2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智驾只有L2级别。

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盲目的自大和自吹自擂可不是一件好事!

网友C:
要对生命负责……

网友D:
用了智能机,不会再用老人家了!用过华为辅助驾驶的车,再作评论吧!不能因为小米的“智能化“死了好多人就全盘否定中国的智能驾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了智能机,不会再用老人家了!用过华为辅助驾驶的车,再作评论吧!不能因为小米的“智能化“死了好多人就 ...

这位老兄,目前所有厂家的法规名称叫L2级驾驶辅助,不叫智驾,智驾是宣传用语,不承担法律责任的
目前所有的L2级驾驶辅助都是无法百分百正确做出判断的,所以需要驾驶员随时准备介入,是一种用于降低驾驶员劳动强度的功能,如果发生事故,责任由驾驶员承担,主机厂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而主机厂为了卖车,宣称可免接管,导致驾驶员盲目信认驾驶辅助功能,造成驾驶人死亡,甚至造成无辜第三人死亡的,如不对主机厂进行严重处罚的,则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严重不负责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了智能机,不会再用老人家了!用过华为辅助驾驶的车,再作评论吧!不能因为小米的“智能化“死了好多人就 ...

没有用过,但是根据我的见闻,华为智驾貌似也没说过能在车辆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下对遇到的所有情况都能100%作出最正确的响应!

@ColeYao :目前L2都要驾驶员监控的,兄弟,泥石流掩埋的大多数是非智能车。人的预见性比机器高,但人的反应能力比优秀的智驾反应差。
比如说前面一定距离处山坡上发生泥石流等险情,驾驶员可以轻易判断出来需要紧急停车,华为智驾能做到吗?
开车的事,尤其是高速上驾驶,只要有一次出错,往往就是生命的代价(此处出错指驾驶员和智驾本身,也指周围车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过,但是根据我的见闻,华为智驾貌似也没说过能在车辆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下对遇到的所有情况都能100% ...

如果主机厂承诺只要处于智驾模式,用户不操作退出,发生的所有事故都是主机厂的责任,那才有可能让用户信任该功能,而现在是发生事故前几秒要求用户接管,然后发生事故,说是驾驶员的责任,这根本就是狡辩

@ColeYao :非常同意坛友的观点,不排斥电动汽车智驾系统,只是要实事求是宣传不能盲目夸大其词。
不要纠结汽车厂家的对错,对我来说,买目前的电车和坐飞机一个道理,我是非常排斥坐飞机的,哪怕一亿分之一的风险我也不愿意担,飞机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同理电车自燃风险高,智驾不成熟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敢买电车就一定要用于承担它的风险,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网友G:
智能驾驶肯定不能代替司机的~变形金刚(不管是老版动画还是真人电影),载具里面只要有人,肯定驾驶位不是空的,我就不信司机位比后排更舒适。

网友H:
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就做好了

网友C:
阻止国家人口减少……

网友I:
这个是不是也是仅仅呼吁而已呀

网友J:
这种所谓自动驾驶玩意你应该根本当它不存在,一刀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位老兄,目前所有厂家的法规名称叫L2级驾驶辅助,不叫智驾,智驾是宣传用语,不承担法律责任的
目前所有 ...

兄弟,为什么这么多老板买M9,他们的命更值钱。用了华为智驾,你只是监督站而不是实施者,即使你自驾,机器又是对你的行为进行安全保护,安全是无价的,不管是自驾还是智驾都不是百分百,但有了智驾比没有智驾的,安全性提高不少,可以自动刹停,可以规避方向,这就是实际意义。我的智界开了一年多了,才有体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过,但是根据我的见闻,华为智驾貌似也没说过能在车辆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下对遇到的所有情况都能100% ...

从报道来看,华为的智驾的确是百分百响应的。现在是人机共驾阶段,有人盲目相信智驾不可取,但认为人驾比自驾更安全的,思维可能太简单了。要了解智驾的边界在哪,充分发挥优点避免缺点,开一天的长途也不会累,不是在极端天气,高速,完全可以智驾(指华为),机器对突发情况的反应远比人快,没有谁训练过事故场景。智驾的时候人监督,自驾的时候机器监督,旅途不疲惫,更能有精力监督智驾。我开了一年多的智驾S7了,去年从上海到珠海航展,全程4500公里,80%用智驾,轻轻松松。我怕死才买了这车,她可以在**作失误时纠正,自驾可以不用,但必须得有,生命只有一次!

智驾对高速指示标识和周围的车能很好地识别我相信,如果高速前方山坡上有大的落石,下落方向缸号在车的位置,我不信它能判断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为什么这么多老板买M9,他们的命更值钱。用了华为智驾,你只是监督站而不是实施者,即使你自驾,机 ...

我没有说辅助驾驶一点用都没有,而是主机厂夸大宣传,导致用户盲目相信辅助驾驶,造成危险
通常辅助驾驶只能提前2-3秒要求驾驶员接管,如果驾驶员在使用辅助驾驶时,没有全神贯注随时准备接管,是来不及处理紧急情况的,如果发生事故,只是造成自身车辆和车上成员损坏或死亡的,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是自作自受,活该,但问题是车辆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很容易造成无辜第三方车辆和人员的损坏或死亡,这是不可以接受的,而这一结果和主机厂的夸大宣传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所以主机厂如果没有责任是很难说得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说辅助驾驶一点用都没有,而是主机厂夸大宣传,导致用户盲目相信辅助驾驶,造成危险
通常辅助驾驶 ...

智驾,只信华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智驾,只信华为的!

咋了?华为的L2驾驶辅助就不需要人工接管了?就绝对不会出事故了?出了事故华为负全责吗?
大家在讨论L2级驾驶辅助的安全性和局限性,及厂家夸大宣传,你在那边说华为的驾驶辅助好,你有病吧?买华为系统的车就天下无敌了???华为的宣传是所有系统里最不要脸的,最没底限的,还好意思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咋了?华为的L2驾驶辅助就不需要人工接管了?就绝对不会出事故了?出了事故华为负全责吗?
大家在讨论L2级 ...

走出去看看,别以为键盘在手天下无敌了!看看我们的央妈直播华为乾坤智驾发布会吧!奥迪都加入了!

网友K:
智能驾驶,现阶段是伪命题,技术还需要完善,路面是3D的,而卫星导航是2D的,路面的平坦度,关系到生命安全。高速行驶减低了车辆传感器的反应时间,误判平坦而不断加速,导致惯性追尾,内部电池的大电流热效应积累,的电池安全问题,种种问题,需要深入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