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mbeded Programer使用问题

楼主(2025-04-21):
GD32Embeded Programer修改main.c不知道编译后存储到哪里了,还有GD32Embeded Programer没行号?

网友A:
若未明确设置,可能默认存储在项目文件夹下的Debug或Release子目录中。

网友A:
行号显示问题可能与IDE配置或代码编辑器设置相关。

网友B:
用最新版本的GD32Embedded Programmer,以避免因软件Bug导致的问题。

网友C:
建议查GD32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未明确设置,可能默认存储在项目文件夹下的Debug或Release子目录中。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号显示问题可能与IDE配置或代码编辑器设置相关。

是安装后默认的设置,
是不是安装IDE时哪里少打了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新版本的GD32Embedded Programmer,以避免因软件Bug导致的问题。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查GD32用户手册。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