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建议

楼主(2025-04-21):
您好!有件事想说一下:
感觉国产芯片推广不好有许多原因,其中开发比较困难有一定关系。
比较而言STM的生态相对比较发达,问问题解答回答较多,提出也能得到解决,AT的芯片主频比同级别STM高,有一定优势,也有自己的Work_BenchMark开发平台,但有个问题是他没有像STM有HAL或LL公共库,因此按照WBS设置后在keil或IAR中编程许多情况下找不到如何启动一个模块的代码,而采用以前的BS案例中的代码又不能运行,在许多具有特殊应用场合开发起来有点困难,也许对有经验的AT使用者小菜一碟但对初入此道会困难不少。
我的建议:
1.将基本模块经过BS设置后可以成功运行的代码附加在后边,以Example例句的方式显示出来,再将主函数如何调用附加在上。
例如MBED:
* DigitalOut led(LED1);//定义输出LED(LED1是MBED自定义的一个固定GPIO,可以更改任意GPIO)——定义方法
* int main() {
*     while(1) {
*         led = !led;//实际应用
*         wait(0.2);
*     }
* }
他的宏定义GPIO的文件名是PinName.h,里面的都可以重新定义。
例如它定义16位数据线:
BusInOut(PinName p0, PinName p1 = NC, PinName p2 = NC, PinName p3 = NC,
             PinName p4 = NC, PinName p5 = NC, PinName p6 = NC, PinName p7 = NC,
             PinName p8 = NC, PinName p9 = NC, PinName p10 = NC, PinName p11 = NC,
             PinName p12 = NC, PinName p13 = NC, PinName p14 = NC, PinName p15 = NC);
只需要将GPIO按照低高码上即可,下边是8位地址线的定义:
BusOut myBus(P0_8,P0_9,P0_28,P0_27,P0_26,P0_25,P0_24,P0_23);
主函数中只需要将1个字节的数据输出到myBus即可。
实际上早期的寄存器操作相当快捷方便正确,但由于芯片的发展,GPIO的复用技术,造成寄存器读写也需要2或以上层才能完成,所以进入到复杂的过程。
如何将一个东西做的简单最好用,在高级编程方法上,使用户只要简单的桥补偿的几行代码或拷贝复制一些代码,修修改改就OK是最好的。
我设计过一个模拟放大器,电路非常简洁+-10exp5的放大倍数(相当于正负100000的放大倍数他能适应+-65536的放大要求),全程线性度由于0.001%,使用单位测试的。
2.专门培养几个热心与AT的工程师,让他们掌握这些方法在网站答惑解疑,以减轻厂家工程师FAE的工作。
仅此,谢谢

网友A:
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认真进行评估。

网友B:
ST的生态好也有发展时间长的原因,相信国产也会越来越好的

楼主:
非常感谢:muyichuan2012,呐咯密密 的回复!
同理,我也非常希望国产的芯片以及EDA软件能适用好用,所以在前纪念曾经测试过国产芯片和EDA,最近想系统的走一遍,肯定从基本模块开始,逐步扩大到专用模块到运用到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项目上来。
这个过程想象过会比较长,因为无目的的和五经费支持的玩————就像我这样确实不和适宜有点另类,因此有些提问会招人反感,实际上在变成上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和从以前公司、项目带来的习惯,非常难改,但保证自己规范————以前的规范,保证以模块化应用。
有时提出的问题确实不像网站上有些高人写的移动好看,我的理解搞技术的能将问题点明说清楚即可。
关键的关键回答的人比较少,我写过一个帖子,现在搜不到,估计没有审核通过。
技术问题只有在不断摸索,不断提出,不断有人尝试解决,才会改进和提高,藏着掖着指挥从BUG->BUG,难以提高。
所谓的生态,本身就允许各种奇葩创意,就是因为如此,中国的年轻人的创造力遍地开花,一项一项逐步占领世界之巅。
话多了。
再次感谢!

网友C(2025-06-12):
确实,我想用ATIDE开发,发现ide里面的函数名和官方的例程还不一样;可能的ide版本更新但是教程还是以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