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瑞萨DA14531MOD BLE 模块 Flash刷写总结

楼主(2025-04-21):
AF, FA, AC, AB, ig, QA
[md]简介:近期使用DA14531MOD 开发项目,遇到软件刷写时无法读取和擦写flash的情况。以此总结并分享解决方法,希望能帮到大家。

一、DA14531MOD 简介

![](data:image/png;base64,***)

1. DA14531      SmartBond TINY™ 模块基于世界上最小、最低功耗的蓝牙      5.1 片上系统(SoC),将      SoC DA14531优势融入集成模块。 只需一个电源和一个印刷电路板即可构建蓝牙应用程序。 该模块市场应用广泛,并通过了跨地区的认证,可显著节省开发成本、缩短上市时间。 搭配集成天线和易上手的软件,低功耗蓝牙开发变得无比轻松。 该组合将移动连接带入全新的应用领域,使以      SmartBond TINY™ 为核心的十亿物联网设备成为可能。
2. DA14531MOD      由      DA14531 + 1Mb Flash + 板载天线 组成,如上图所示。
3. 瑞萨官网提供了完整的软件开发套件,其中我们会用到Smart snippets toolbox 来进行软件下载以及运行功耗监视等。

![](data:image/png;base64,******)

4. DA14531MOD      可以单独运行,配合General SDK6使用。也可以作为嵌入式系统的无线BLE外设使用,由HOST      MCU 通过UART      AT指令来控制DA14531MOD,使用Codeless SDK。或者作为BLE数据传输使用,类似wireless      UART, 使用SPS SDK。
5. DA14531      拥有超低的睡眠功耗2uA。

二、问题原因

1. flash 选型问题(DA14531MOD      不涉及此问题)

   1. 关于DA14531       默认适配driver的flash       是有限的,目前已适配的可以从这个手册上查到:AN-B-088: DA1453x Flash Selector Guide
   2. 如果使用的不是选型手册里的flash,需要修改并编译相关flash的驱动,比较麻烦需要联系瑞萨的支持来搞定。
   3. 自然,如果你选的flash不在列表里自然无法刷写flash。
2. flash 休眠未唤醒

   1. 有时我们在keil       里debug       运行正常,下载到flash后有问题,然后尝试重新刷写,发现Jlink       可以连接上芯片,但是flash读写都不正常,此时就有可能flash休眠没有唤醒。
3. 工具操作问题

   1. 目前开发DA14531MOD所用到的工具 就有Keil,Smart snippets toolbox,SmartBond™ Flash Programmer(这个工具不常用,不如toolbox功能多),其中toolbox经常会卡死
   2. toolbox       相关的SPI       flash 引脚配置
4. 使用UART进行下载的相关配置

三、解决方案

1. flash 选型问题(DA14531MOD      不涉及此问题)
   1. 选用这个手册上的flash:AN-B-088: DA1453x Flash Selector Guide
   2. 添加新的flash驱动,具体还是要联系瑞萨支持
2. flash 休眠未唤醒
   1. 重新上下电后尝试擦除
3. 工具操作问题
   1. 重启工具尝试
   2. toolbox       相关的SPI       flash 引脚配置,检查以下配置
      ![](data:image/png;base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