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其他产品] 软件查Bug,最后是硬件BOM错了

楼主(2025-04-2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前段时间有个EtherCAT从站模块在客户现场出现偶发性问题,后面研发搭建环境进行了复现和分析测试,整个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让我刻骨铭心......
下面就是整个过程,与大家分享一下,即使未从事相关行业的读者也可以阅读,咱们只取方法,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解决Bug的道路上尽量少走弯路,一步到位!

一、问题描述
使用PLC主机扫描模块时,会偶现扫描失败,主机软件会报错;
偶发性Bug,需要反复测试才有可能会出现一次;
查看软件报错故障码,会显示:

二、软件层面分析
使用主机软件+主机+多个模块进行测试,并使用wireshark工具进行抓包分析;复现后,进行抓包分析,发现异常的模块会上报一个EtherCAT协议栈的中止码Abort code,为0x06020000,如下图所示:此后,主站便不再对该模块下发FMMU,SM及状态机切换配置,从而导致主站扫描从站模块失败。从EtherCAT协议栈里寻找到中止代码 Abort code:0x06020000,表示对象并不存在:
该中止码在以下地方被调用:即当从站收到的对象字典索引不在已定义的对象字典里的时候,协议栈会上报该中止码;
0x08为中止码的索引,如下所示:
那到底收到的index值是多少呢?
使用Keil进行软件仿真,重复测试出现报错后,查看报错时的index值,如下:
为什么这里会是这个值?
是主站发错了?还是模块收错了?在报文里通过关键字 ecat.adp==0x3f6&&ecat_mailbox.coe.sdoidx==0xC010 搜索后发现主站并未下发该索引值:
0x8010等其他索引值是正常下发的:
至此,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从站模块出现问题了。
继续往上一层测试和分析:测试又出现,如下:
即每次出现的值可能会不一样;其中psWriteMbx即为直接从ESC寄存器读回的数据,已经为异常,说明协议栈本身没问题;
以上接口基本上就是最底层的通过SPI读取数据的接口了;至此,可以猜想难道是SPI读写数据错误了?问题可能出现在SPI读写这块,设置变量,仿真分析,复现后如下:
即SPI读写数据出现了错误;将SPI读写接口由寄存器操作改为HAL库函数操作,也会出现异常;难道是SPI速率太快了?将SPI速率由当前的10MHz改成5MHz进行测试:从下午1:30测试到5:00,未复现异常。
然后就是上示波器进行波形测试和分析:
使用示波器测试了10MHz速率和5MHz速率时,SPI的CLK时钟波形图如下:

三、硬件层面分析
ESC芯片和MCU的SPI通信的通信速率10MHz偏高,造成偶发性的数据接收错误;将通信速率改成5MHz后复测,未出现异常。但是之前设计时我们是需要支持10MHz的,但为什么现在出现问题呢?找到硬件原来的测试报告,看看这块的测试数据:居然发现测试报告10MHz波形与实际测试波形不一致;惊呆了;查看原理图,滤波电容使用的是62pf:然后查看BOM组件清单,里面居然是330pf:
对于RC滤波来说,电容越大,其截止频率越小,计算结果如下:
即实际生产时模块上的滤波电容使用了330pf,截止频率实际在9MHz多,小于10MHz,进而影响数据通信。
最后硬件反查,得到的结论是:滤波电容是在升级到V2.2版本的时候修改的,但BOM漏修改了!!!!
中间可能参与别的项目事情或者该项目有其他停滞的原因,时间太久导致遗漏了此处更新。为了进一步验证,对比测试了62pf和330pf的SPI总线的CLK时钟信号波形,如下图:330pf电容,10MHz时钟信号波形:
62pf电容,10MHz时钟信号波形:
验证结果OK,从波形上看为BOM电容330pf参数偏大与原理图62pf不一致导致。

四、结论
1、嵌入式软件是离不开硬件的软件,所以以后咱还是得多学硬件知识,才能在解决Bug的漫长道路上少走弯路,提高效率;2、产品的任何问题,即使是偶发性或者出现概率低的Bug,咱也不能忽视,曾经有位前辈说过:随着产品生产量的增多,出现一次的Bug,以后肯定还会出现,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所有Bug!
3、对于偶发性Bug,起初无法定位为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或其他问题的时候,可以先尽量从软件层面去做减法,排除能想到的所有可能性,逐层深入,也许就会柳暗花明!

以上是作者实际遇到的产品Bug,虽然最终原因比较简单,但其实是比较典型的,所以分享出来!
如果大家有什么刻骨铭心的Bug或者比较“恐怖”的Bug疑难杂症,欢迎来贴分享!

由硬件BOM的失误引起的偶发问题,问题的原因找到很容易解决,但是寻找问题的过程却是困难重重。问题比较简单,但是作者寻找问题的过程值得品鉴。

网友A:
要从正规渠道买元件啊。

网友B:
偶发性的问题还是比较难排除的,复现困难,分析困难,解决起来更困难。只有胆大心细花时间磨。

网友C:
我们开会常讲,在实验室遇见的问题不管后续有没有复现,到了现场问题只会被无限放大,所以不能放过任何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从正规渠道买元件啊。

倒不是元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BOM错导致PCB贴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发性的问题还是比较难排除的,复现困难,分析困难,解决起来更困难。只有胆大心细花时间磨。 ...

确实,需要时间和精力才有可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开会常讲,在实验室遇见的问题不管后续有没有复现,到了现场问题只会被无限放大,所以不能放过 ...

对的,偶发性Bug也具有集群效应,产品到了一定的量后,出现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确实需要重视

网友D:
硬件和软件踢皮球

网友E:
这个查出来不容易,看着都糟心,楼主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和软件踢皮球

那倒不会踢,遇到Bug,咱一般的操作风格是优先协同解决问题,相互踢皮球是最差的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查出来不容易,看着都糟心,楼主好样的

能把偶发性Bug解决,实属不易

网友F:
这个应该比较快就能确定

不过你们这个产品更改的流程看来有问题啊

网友G:
示波器带宽有点窄啊, 换个4k左右的国产的吧。 1104有点老了。

网友H:
从整个流程和文档来看,楼主公司还挺正规的

网友I:
一位之前很牛的同事说过:“每一个NB的问题很可能都有一个很SB的原因”
这个流程偷懒造成的后果太严重了

网友J:
解决了的问题原因其实大都很简单,难的费时间的是排查过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把偶发性Bug解决,实属不易

那挺好的 我打杂的 焊个板还要查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比较快就能确定

不过你们这个产品更改的流程看来有问题啊

所以经验还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带宽有点窄啊, 换个4k左右的国产的吧。 1104有点老了。

确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整个流程和文档来看,楼主公司还挺正规的

BOM管控和审核制度还是需要继续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位之前很牛的同事说过:“每一个NB的问题很可能都有一个很SB的原因”
这个流程偷懒造成的后果太严重了 ...

是的,客户现场出现的问题都不是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解决了的问题原因其实大都很简单,难的费时间的是排查过程

是的,需要时间和精力

网友K:
这个SPI通信线上的电容问题我也遇到过两次,是驱动的数码管芯片,做样件的人不严谨,贴的电容大了就会造成通信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SPI通信线上的电容问题我也遇到过两次,是驱动的数码管芯片,做样件的人不严谨,贴的电容大了就会造成 ...

嗯,是的,电容越大,能通过的截止频率最大值就越小了

网友L:
我见过很多高手栽在BOM里。试产时一堆错误。

网友M:
这个就有点坑了,得反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见过很多高手栽在BOM里。试产时一堆错误。

是的吧,因为在排查问题时可能不会想到这方面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就有点坑了,得反思一下。

是的,硬件同事得反思

网友N:
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根源可能只是简单的疏忽或流程疏漏。要细心检查,避免小错误引发**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根源可能只是简单的疏忽或流程疏漏。要细心检查,避免小错误引发**烦。
...

是的,所以Bug找多了,慢慢地就有一些经验和条件反射了

网友O:
BOM层审查看来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BOM层审查看来出了问题

BOM这玩意着实太重要了,不过我看到它就头疼

网友P:
楼主写的非常详细,路径很明确,谢谢分享

楼主:
@21小跑堂 管理员,求原创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写的非常详细,路径很明确,谢谢分享

也算是踩坑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Q:
硬件BOM很多,错了也正常,记得要检查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Q:
硬件BOM很多,错了也正常,记得要检查清楚

一般BOM检查会用什么软件吗?还是手动对BOM

网友R:
BOM(物料清单)细节很重要,试产出错可能是清单或供应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BOM(物料清单)细节很重要,试产出错可能是清单或供应链问题。

是的,好像还有什么EBOM,PBOM什么的,项目不同阶段,名称不一样

网友S(2025-09-15):
软件调试时反复排查代码无果,最终发现是硬件 BOM 错误:元件 1. 元件型号错配(如容值 / 阻值偏差)
2. 封装引脚定义不符(导致接线逻辑错误)
3. 替代料参数不兼容(如精度等级不足)
这类问题隐蔽性强,需交叉硬件图纸与 BOM 清单,结合示波器等工具验证实际电路特性,才能快速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