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MOS完全开启的电压看哪个参数?

楼主(2025-04-21):
MOS完全开启的电压看哪个参数?
想用单片机控制NMOS开关电路,不知道这个元件的完全开启电压看哪个参数,如何选型。
比如单片机是3.3V,能否完全开启,是否需要辅助电路呢?

网友A:
这个是类似三极管的,门限开启电压就是开启,低于这个,就没电流。看那个技术曲线。

网友B:
MOS管完全开启的电压通常看Vgs(th)这个参数,即门极阈值电压。

网友C:
能否完全开启,是否需要辅助电路呢?

网友D(2025-06-23):
肯定看这个 栅源阈值电压(VGS (th))
定义:使 MOSFET 开始导通的最小栅源电压(通常为 ID=250μA 时的 VGS)。
参考意义:VGS 必须高于 VGS (th) 才能形成导电沟道,但此时 MOSFET 并未完全开启(RDS (on) 较大)。
典型值:
低压 MOSFET(如逻辑电平 MOS):VGS (th)≈1.5~2.5V。
标准 MOSFET:VGS (th)≈2~4V。
注意:VGS (th) 仅为开启门槛,仅仅是工作再饱和区,实际完全导通需更高电压,才能工作再可变电阻区

网友E(2025-09-19):
MOS 管完全开启的电压主要看VGS (th)(栅源阈值电压),但需注意这是 “开始导通” 的最小电压,并非 “完全开启”。完全开启需参考VGS (on)(导通时的栅源电压),该参数会标注对应 ID(漏极电流)下的 VGS 值,比如 ID=10A 时 VGS (on)=4.5V,此时 MOS 管导通电阻 RDS (on) 最小,可认为完全开启,选型时需确保驱动电压能覆盖 VGS (on)。

网友F:
MOS 完全开启的电压主要看栅源电压 VGS。当 VGS 超过 MOS 管的阈值电压 VGS (th) 时,管子开始导通,随着 VGS 继续增大,漏极电流 ID 逐渐增大,当 ID 达到最大值时,MOS 管完全开启。一般来说,N 沟道 MOS 管的 VGS 通常需达到 10V 左右才能完全导通,P 沟道 MOS 管则需 VGS 达到 - 10V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