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大神一个单极正弦波放大电路

楼主(2025-04-21):
请教大神一个单极正弦波放大电路,图片中是输入波形,要求输出波形峰值60v,电流0.1A,用三极管最好,可以有偿索取,我vx 7829480

网友A:
看波形,你这个信号就是工频信号经过全波整流的信号
另外60V也能电死人吧

网友B:
低音频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你这个信号就是工频信号经过全波整流的信号
另外60V也能电死人吧 ...

DA输出的,模拟工频全波整流

楼主:
能达到峰值60V吗?

网友C:
参考分立零件功放,用几个三极管搭起来就可以了。输出峰值100V、电流几A都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分立零件功放,用几个三极管搭起来就可以了。输出峰值100V、电流几A都很容易。 ...

没弄过这方面的电路

楼主:
支持单电源供电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支持单电源供电吗?

单电源做不到0V 输出

网友E:
这个只能用直接耦合的运放+MOS实现,交流耦合或音频放大都会引起变形失真。
不好做!

楼主(2025-11-15):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用直接耦合的运放+MOS实现,交流耦合或音频放大都会引起变形失真。
不好做! ...

使用高压运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