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外部flash加载程序时进行调试

楼主(2025-04-21):
在使用外部FLASH 加载器进行调试时,为什么调试器不从 main.c 中的断点启动?
初次使用外部加载,我能够调试的唯一方法是禁用外部flash加载器。
这是否意味着每次我想要调试时,都需要先对外部 FLASH 进行编程,然后关闭外部加载程序并在每次想要调试时重新加载内部 FLASH?

网友A:
在调试时禁用外部 FLASH 加载器,直接调试内部 FLASH 或外部 FLASH 中的代码。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C:
试器不从 main.c 中的断点启动,通常是由于外部 FLASH 初始化、调试器配置或硬件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