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OC 启动提示Code generation could not be done

楼主(2025-04-22):
IO, Gen, TI, code, ge
有一个现有的 F401 CubeIDE 项目,我根据其 IOC 启动另一个新项目。
从 IOC 启动新项目后,收到以下提示:Code generation could not be done

网友A:
现有的 IOC 配置文件可能已损坏或存在不兼容的配置。

网友B:
软件包未正确安装?

网友C:
配置中可能存在一些未正确选择的硬件外设或未配置的引脚。

网友D:
CubeMX 或 CubeIDE 版本可能不匹配。

网友E:
如果新项目的路径或名称包含特殊字符,可能会导致代码生成失败。

网友F:
工具链未正确配置或损坏可能导致代码生成失败。

网友G:
电脑内存不足,CubeIDE 在生成代码时可能会失败。

网友H:
打开 .ioc 文件,检查是否有未配置的外设或引脚冲突。

网友I:
重新生成 .ioc 文件试试。

网友J:
打开 CubeIDE,检查是否安装了正确的 STM32 软件包。

网友K:
检查工具链是否已正确安装。

网友L:
检查项目路径和名称是否包含特殊字符或空格。

网友M:
更新 CubeMX 和 CubeIDE至最新版本。

网友N:
建议清理和重建项目。

网友O:
检查内存使用,关闭其他占用大量内存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