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Nucleo H743ZI SD 卡接口的问题

楼主(2025-04-21):
用 Nucleo H743ZI 板与 SD 卡连接以读/写一些数据。使用 1 位模式下的 SDMMC 来实现这一功能。编写了代码来执行 write 功能。但是,无法将数据写入 SD 卡。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程序从未从 f_mount 函数中出来,一直卡在那里。
FATFS myFATAFS;

FIL myFILE;

UINT testByte;

if(f_mount(&myFATAFS, SD_Path, 1)== FR_OK)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7);

    char myPath[]="WRITE1.TXT\0";

    f_open(&myFILE, myPath,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char myData[] = "Hello World\0";

    f_write(&myFILE, myData, sizeof(myData), &testByte);

    f_close(&myFILE);

   }

请教代码哪里有错误

网友A:
可能是SD 卡未正确初始化,或者 SD 卡未正确插入。

网友A:
或者是SD 卡的时钟、电源或通信引脚配置不正确。

网友B:
检查SD卡与Nucleo板的连接是否正确,特别是SDMMC引脚的连接。

确保SDMMC时钟配置正确。通常需要设置PLL以提供合适的时钟给SDMMC。

在挂载文件系统之前,确保SD卡已正确初始化。

确保FATFS库的配置正确。

网友C:
可能是FATFS 配置有误。

网友A:
FATFS 的配置选项可能与 SD 卡不匹配。

网友D:
硬件连接不正确?

网友C:
SD 卡格式问题或者SD 卡可能已损坏。

网友E:
检查 SD 卡的引脚连接。

网友F:
代码逻辑问题。

网友G:
_FS_MINIMIZE 是否设置为 0。_MAX_SS 是否设置为 512

网友H:
建议在代码中添加调试信息,帮助定位问题:

网友I:
检查 SD_Path 和 FATFS 配置。

网友J:
SD 卡的初始化可能没有完成,导致 FATFS 无法正确挂载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