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样实现爆闪 LED?

楼主(2025-04-22):
单片机,3 节顶多4 节 7 号电池供电。有个指示灯,因为很重要,希望很亮,但只要闪一下(爆闪)。
如果直接用 IO 脚,恐怕不够亮。就算加个三极管恐怕也够呛,毕竟电源太弱。
可否弄个电容?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类似于警灯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警灯的效果

不是警灯。只闪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反复闪。

网友B:
就是电容

网友C:
用相机闪光灯那一套装上就行

网友D:
采用升压电路+大电容+大功率驱动管。
原理提高电压,存储在电容里,单片机控制功率驱动管放电,可实现3000A电流。

网友E:
安森美给的设计

网友F:
用DC24V存在一个大号电解电容里面,然后不限流的放电1~2mS,就是爆闪了,led用1-2个灯珠

网友G:
这个应用在哪里的,怎么需求这么奇怪

网友H:
参考以前老式相机的闪光灯,多量!
用一个法拉电容,0.1F即可,瞬间大电流,轻易几十A。

网友I:
看回帖是学习了。
电容放电的电流极大

网友J:
升压后电流大了,普通指示灯也承受不住

网友K:
普通指示灯应该达不到高亮的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森美给的设计

谢谢,这个是升压驱动 3 个高亮 LED,应该可以连续亮,对我来说有点浪费。我只是闪一下,至少等 20s 才可能再闪第二下。而LED 的亮度取决于电流,所以我想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普通指示灯应该达不到高亮的效果吧

是有这可能。所以我想先确定原理,再选零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升压驱动 3 个高亮 LED,应该可以连续亮,对我来说有点浪费。我只是闪一下,至少等 20s 才可 ...

把R 与LED 串联

网友L:
和你选择的灯珠有关
就用你的图就可以,R 移到电容后端
根据灯珠功率,计算R值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升压驱动 3 个高亮 LED,应该可以连续亮,对我来说有点浪费。我只是闪一下,至少等 20s 才可 ...

3DG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