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模式是不是每次都得重新折腾CPOL和CPHA?

楼主(2025-04-22):
不同设备的时序要求都不一样,每次连新外设都要试来试去吗?

网友A:
是不是能用逻辑分析仪省点试错时间?

楼主:
我每次都得试四种组合才搞定……

网友B:
有的模块资料都没写清楚SPI模式,太坑了。

网友C:
感觉只能硬试,看哪个不花屏。

网友D:
ST官方库默认是Mode 0吧?

网友D:
不知道为啥同一个模式有时候不同设备不认。

网友E:
我后来直接写个测试工具切换模式方便试。

网友F:
连个MPU都调了半天CPOL才对。

网友G:
有种外设标注是CPHA=1,其实是反的!

网友H:
不改模式干脆波形看一眼,最直观。

网友I(2025-06-11):
不需要每次通信都重新配置CPOL和CPHA,但需确保SPI外设初始化时正确设置,且通信双方(主/从设备)的模式一致

网友J:
CPOL(Clock Polarity,时钟极性):定义SPI时钟在空闲状态(无数据传输时)的电平。CPOL=0: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CPOL=1:时钟空闲时为高电平。CPHA(Clock Phase,时钟相位):定义数据采样和移位的时序。CPHA=0:在时钟的第一个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取决于CPOL)采样数据。CPHA=1:在时钟的第二个边沿采样数据

网友K:
在STM32F1的SPI外设初始化时,通过寄存器SPI_CR1的CPOL和CPHA位设置模式

网友L:
初始化完成后,除非需要切换模式(例如与不同从设备通信),否则无需重复配置

网友M:
主设备和从设备的CPOL和CPHA必须相同,否则数据采样和移位会错位,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N:
如果需要与多个从设备通信,且这些从设备使用不同的SPI模式,则需要在切换从设备时重新配置SPI外设的CPOL和CPHA。但这种情况较少见,通常设计时会统一SPI模式

网友O:
SPI外设的CPOL和CPHA配置是寄存器状态,初始化后由硬件保持,除非通过软件重新写入

网友P:
检查主从设备模式是否一致。检查时钟极性和相位是否匹配。检查SPI时钟频率是否在从设备允许范围内

网友Q:
可能是CPHA配置错误,导致采样时序不对。检查是否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意外修改了SPI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