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自带的CRC模块实际开发中真的有人用吗?

楼主(2025-04-22):
用软件也能搞定校验,为啥还专门开个硬件模块?

网友A:
我反而在Bootloader里用得最多。

网友B:
我只在Modbus用过一次CRC模块,还挺方便。

楼主:
软件跑太慢才考虑用硬件的。

网友C:
Cube里默认都没打开CRC外设,我差点漏了。

网友D:
真正项目里还真是没人太在意。

网友D:
你是不是在传感器校验里试过?

网友E:
我觉得要是有DMA触发才值。

网友F:
CRC32和16都能算,但顺序容易出问题。

网友G:
手册里的例程写得有点复杂。

网友H:
对性能要求高的项目就值得用。

网友I(2025-06-11):
其硬件加速、低资源占用和灵活配置的特点,使其成为嵌入式系统中高效可靠的解决方案

网友J:
STM32G0的CRC模块通过硬件实现CRC计算,相比软件实现(如查表法或逐位计算),速度更快(通常只需几个时钟周期),且不占用CPU资源

网友K:
无需额外RAM或ROM存储CRC表,适合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L:
在UART、SPI、I2C或CAN通信中,发送方计算数据CRC并附加到报文末尾,接收方重新计算CRC并验证

网友M:
硬件CRC模块可实时计算,避免通信延迟

网友N:
在Flash或EEPROM中存储关键数据(如配置参数、日志),定期校验CRC以确保数据未被篡改或损坏。硬件CRC模块可快速扫描大容量存储器

网友O:
STM32G0的CRC模块在实际开发中确实被广泛使用,尤其在需要数据完整性校验、通信协议验证或轻量级加密的场景中

网友P:
支持多种CRC多项式(如CRC-8、CRC-16、CRC-32),可通过寄存器配置适应不同协议需求

网友Q:
在低安全性要求的场景中,使用CRC作为简单校验手段(如防误操作、防数据篡改)。CRC不是加密算法,不能替代AES等加密方案,仅适用于简单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