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内部温度传感器测出来准不准?

楼主(2025-04-22):
我看很多人都说只能当参考,那还有啥实际用途?

网友A:
只是参考值用还可以,不要太当真。

网友B:
我试过,跟实际温差五六度……

网友C:
看环境,室温还行,高温就不准。

楼主:
拿来做过温保护还可以。

网友D:
要用就得自己重新标定一下。

网友D:
不能信系统默认校准值,差得多。

网友E:
测PCB温升倒是够用了。

网友F:
跟热电偶一比就暴露短板了。

网友G:
稳定性还行,就是精度低。

网友H:
用在RTC唤醒判断温差挺合适。

网友I(2025-06-11):
该传感器测量的是芯片内部温度,在CPU运行时,其温度会比环境温度高,除非芯片处于低功耗状态

网友J:
STM32L4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测量结果存在一定误差,精度约为±1.5℃,其测量准确性受芯片工艺差异、电源电压波动及校准方式影响,更适合用于温度变化监测而非高精度绝对温度测量

网友K:
STM32L4内部集成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可用来测量CPU及周围的温度,测量范围通常为 -40°C至125°C

网友L:
其精度相对有限,大约为±1.5°C,不同芯片之间温度变化曲线可能存在偏移,这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M:
不是很准,但是一般业务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N:
定点法校准也是一种精确的校准方法,利用纯物质的相变点进行校准

网友O:
若要提高测量准确性,可采取一些校准方法。例如比较法校准,将待校准的温度传感器与一个精度更高的标准温度传感器(如二等铂电阻)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两者的测量结果来校准STM32L4内部温度传感器

网友P:
在卫生过程工业中,温度传感器常用的标准校准操作程序是两点或三点校准,可在设施的实验室或接入点附近进行校准,反映为传感器获得最清晰的温度曲线并检测偏差的最先进方法,也符合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