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开发的时候中断优先级是不是越低越安全?

楼主(2025-04-22):
总觉得中断抢来抢去容易出事,那是不是干脆全设成最低?

网友A:
你试过SysTick优先级设错整个系统卡死吗?

网友B:
我以为优先级低就不会抢别人的,结果反了。

网友C:
NVIC配置那块我一直绕晕。

网友D:
要配BASEPRI,才真能控优先级。

网友E:
有些库函数还自己偷偷改优先级……

网友E:
我碰到低优先级被高优先级中断打断,一地鸡毛。

网友F:
干脆就别套太多中断,用事件或DMA。

网友G:
中断套中断容易让堆栈爆炸。

网友H:
高实时任务优先级必须调高。

网友I:
有时候不如用个简单队列排任务。

网友J(2025-06-11):
并非越低越安全。中断优先级的配置需根据系统实时性需求、任务依赖关系和硬件资源综合权衡,单纯降低优先级可能导致关键任务延迟甚至系统故障

网友K:
高优先级中断(数值小,如0级)优先响应,确保关键任务(如电机控制、故障检测)及时执行

网友L:
通过优先级分组(如抢占优先级+子优先级)避免低优先级任务长期阻塞高优先级任务

网友M:
资源竞争管理,协调共享资源(如外设、内存)的访问顺序,防止数据冲突

网友N:
电机控制中断(高优先级)需在100μs内完成,若被低优先级任务(如日志记录)阻塞,可能导致电机失步

网友O:
低优先级任务可能被高优先级任务频繁打断,导致难以复现的随机错误

网友P:
若将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如PWM更新、通信超时处理)设为低优先级,可能导致系统响应不及时,甚至引发硬件故障(如电机失控)

网友Q:
低优先级任务可能因等待高优先级任务释放资源(如外设)而陷入死锁

网友R:
低优先级UART接收中断等待高优先级ADC采样完成释放DMA,但ADC因其他中断被阻塞,导致系统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