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RTC掉电之后时间总不准是咋回事?

楼主(2025-04-22):
电池明明接好了,怎么一断电时间还是跳了?

网友A:
用LSE时还要注意负载电容匹配。

网友B:
VBAT接了没?电池压够不够?

网友C:
是不是你写完没备份寄存器?

网友D:
校准寄存器你设了吗?RTC会漂。

网友E:
看下是不是你用的外部晶振不稳定。

网友E:
我遇到的是复位时钟源被切了。

楼主:
写入时间和读出之间也会差。

网友F:
你有没有用时间戳寄存器备份?

网友G:
看下BKP域有没有被别的代码擦了。

网友H:
有时候掉电瞬间会导致寄存器乱掉。

网友I:
电池电压不足?

网友J:
建议使用外部 32.768kHz 晶振。

网友K:
强电磁干扰可能影响 RTC 的正常工作,导致时间数据错误。

网友L:
电池接触可能不良,检查电池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M:
电池老化或损坏,长期使用后电池性能下降,可能导致供电不稳定。

网友N:
RTC 的时间基准由时钟源和预分频器共同决定。若预分频器设置错误,可能导致时间计数不准确。

网友O:
备份寄存器未正确配置或初始化,可能导致时间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P:
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

网友Q:
RTC 初始化错误或者低功耗模式配置错误。

网友R:
若工作环境温度变化较大,可考虑使用温度补偿晶振或外部 RTC 模块。

网友S(2025-06-11):
在程序中设置RTC时间时,如果使用了不精确的时间源或者设置方法不当,也可能导致时间出现偏差

网友T:
软件可能没有考虑到夏令时调整、闰秒调整等因素,或者没有定期校准时间,这些都可能导致时间不准确

网友U:
如果RTC使用外部电池供电,电池电量不足时可能无法为RTC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进而影响时间的准确性

网友V:
HAL库可能存在周几计算偏差的问题,若遇到由HAL库引起的周几计算偏差,则建议修改底层驱动代码片段使其依据实际输入参数而非依赖于默认算法得出的结果来进行最终呈现

网友W:
晶振的频率可能会因为温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果工作环境的温度变化较大,那么即使在设计时已经校准过,RTC的时间也可能出现偏差

网友X:
晶振未正确供电,以LSI内部晶振为例,在断电的时候,它并不在后备供电区域范围内,而外接的3.3V电池连接到VBAT上,只给后备供电区域供电,导致系统断电后,电池只能维持后备RTC的计数,并没有给LSI晶振供电,进而使RTC总是保持在断电之前的时间

网友Y:
RTC模块通常依赖于外部或内部的晶振。如果晶振的频率有偏差,或者使用的是低成本的晶振,可能会导致时间累积误差,这种误差随时间累积,会使时间明显不准确。例如,若使用LSI晶振,其频率大约在40KHZ附近,实际上会在30 - 60KHZ之间波动,导致计时不准,基本上一个小时会有1分钟左右的偏差

网友Z:
电源稳定性,不稳定的电源供应可能会影响RTC的准确性

网友AA:
写程序时忘记备份寄存器可能导致程序错误,确保重要寄存器在修改前备份是好事。

网友AB:
RTC硬件本身可能存在问题,或者RTC的硬件连接(包括晶振和其他关键部分)不正常,都会影响RTC的正常工作,导致时间不准

网友AC:
错误的RTC配置也可能导致计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