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进BOOT模式烧录失败是不是引脚没拉对?

楼主(2025-04-22):
有时候明明连上串口,就是死活烧不进去,是不是启动配置搞错了?

网友A:
要烧录得快点按复位,否则窗口过了。

网友B:
BOOT0必须拉高,不然***进不了。

网友C:
我被USART烧录搞得头大,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D:
启动配置不对就一直跑不了ISP。

网友E:
有一次我用了复用引脚,烧不进去。

网友E:
看下是不是USB供电不稳定。

网友F:
BOOT模式完了记得手动复位一下。

楼主:
USB烧录得先识别设备ID,不然失败。

网友G:
有些USB转串口线芯片兼容性差。

网友H:
看看你是不是连了调试器,它会干扰。

网友I:
BOOT 引脚没正确配置?

网友J:
开发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K:
估计是芯片坏了。

网友L:
在烧录时,将 BOOT0 引脚拉高,而 BOOT1 引脚可以悬空或接地。

网友M:
可能是串口连接错误,检查 GND 是否连接。

网友N:
复位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O:
用万用表检查串口连接和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P: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Q:
用内部高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