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HAL库跑起来感觉比裸机还卡是为啥?

楼主(2025-04-22):
明明是官方推荐的HAL,结果操作慢了一大截?

网友A:
HAL就是方便,但不是性能第一。

网友B:
HAL封装太多层,效率不如直接寄存器。

网友C:
打开个UART,底下调用三层函数。

网友D:
我切成LL库之后顺畅多了。

网友E:
HAL适合原型开发,性能不极限。

网友E:
HAL的中断处理里塞了太多判断。

网友F:
Cube生成的代码一堆初始化,读都读晕。

网友G:
裁剪一下HAL模块会轻很多。

楼主:
RTOS下用HAL卡得更明显。

网友H:
你量过函数执行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I(2025-06-11):
使用HAL库在STM32F4上运行感觉比裸机卡顿,主要原因包括HAL库代码体积较大、执行效率略低,以及中断或系统配置不当等

网友J:
HAL库依赖于中断来处理许多底层操作,如定时器、串口通信等。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或中断处理函数过于复杂,可能会导致系统响应变慢,从而产生卡顿感

网友K:
HAL库提供了丰富的调试接口和日志功能,这些功能在开发阶段非常有用,但在发布版本中可能会占用额外的系统资源。如果没有对代码进行适当的优化,这些额外的开销也可能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网友L:
是不是你的HAL有些不必要的配置你都加上了

网友M:
一般也不能啊,虽然冗余较多,也不至于吧

网友N:
你是怎么发现的?用定时器计时了?

网友O:
我建议就是用LL库或者是固件库比较好

网友P:
你说的裸机是对应的操作系统才对,你现在HAL就是标准库了,估计是哪里时钟没配置对吧

网友Q:
在使用HAL库时,系统配置(如时钟配置、外设初始化等)通常由HAL库函数自动完成。如果这些配置与具体应用需求不匹配,或者配置过程中存在错误,也可能导致系统性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