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低速ADC转换时候要不要关掉别的外设?

楼主(2025-04-22):
有时候测得电压忽上忽下,会不会是外设干扰导致的?

网友A:
尽量让采样时段安静点,别有外设动作。

网友B:
我ADC采样时总被定时器干扰。

网友C:
DMA采样的时候效果还好点。

网友D:
电源噪声一多ADC就不准。

网友E:
建议把不用的外设全关掉试试。

网友E:
我加了RC滤波,波动少了很多。

网友F:
用最低速的ADC模式才能看出差别。

网友G:
高速IO口切换也会影响。

网友H:
不同通道之间也有串扰。

楼主:
ADC校准做了吗?那也影响。

网友I(2025-06-11):
外设(如定时器、通信接口、电机驱动等)的开关动作会引入瞬态电流,导致电源电压波动,进而影响ADC参考电压(VREF)的稳定性

网友J:
一般来说可能是数字噪声,外设的时钟信号、数字总线(如SPI、I2C)可能通过电磁耦合或地线回流干扰ADC的模拟输入信号

网友K:
共享资源冲突,若ADC与其他外设共用时钟、电源或GPIO引脚,可能因资源竞争导致采样误差

网友L:
建议根据场景选择优化策略,而非直接关闭所有外

网友M:
高精度场景关闭非必要外设:尤其是高功耗或高频外设(如定时器PWM、高速通信接口)。启用ADC独立电源(如VBAT):若系统支持,可为ADC单独供电,避免电源噪声

网友N:
使用硬件滤波,在ADC输入端添加RC低通滤波器(如100Ω + 10nF),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O:
电池电量检测这种轻量级场景可以考虑优化外设配置:降低外设时钟频率、减少动态功耗(如将GPIO设置为模拟模式)。软件去抖动:对ADC采样值进行多次平均(如16次采样取均值),降低随机噪声影响

网友P:
关闭所有外设,仅保留ADC,观察测量值是否稳定。逐步开启外设,定位导致干扰的具体模块

网友Q:
使用示波器观察ADC输入信号、VREF和电源电压(如VDD),检查是否存在尖峰或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