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IO口拉高后电压比3.3V还低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5-04-22):
用万用表量着总觉得怪怪的,是不是内部还有啥影响?

楼主:
用推挽模式驱动轻负载最干净。

网友A:
是不是你接了个电阻或者负载?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推挽输出还是开漏?

网友C:
我之前拉高只有2.8V,原来接了LED。

网友D:
万用表测的不准,要看示波器。

网友D:
GPIO驱动能力低就容易压降。

网友E:
是不是有别的模块在抢IO口?

网友F:
ST IO口内部有上拉或限流影响。

网友G:
看datasheet,最大只能拉到VDD。

网友H:
我有一块板电源不稳也是这问题。

网友I:
STM32 IO口拉高后电压低于3.3V是正常现象,只要满足数据手册中的电气特性要求。

网友I:
若需要驱动大电流负载,建议使用外部驱动器如三极管、MOSFET。

网友J:
如果你连接了一个比较大的负载,会导致电流过大,从而使得拉高的电压略低于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