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TRAVEO MCU能让智能座舱“听话”又省电?参与话题讨论赢百枚家园币

楼主(2025-04-22):
2025年4月15~17日,英飞凌在慕尼黑上海电子展上喊出“数字低碳,共创未来”,用TRAVEO T2G系列MCU点亮智能座舱和热管理系统。从Easy-to-go智能座舱的炫酷仪表屏,到800V高压热泵的“心脏”控制,TRAVEO MCU靠高性能2D图形引擎和双核协作,硬核支持智能驾驶和绿色出行。想让座舱屏幕炫酷转地图,还顺便帮新能源车多跑几公里?这颗小芯片正等着开发者来“解锁”它的省电潜力!

请大家思考以下关键问题:
1. TRAVEO T2G Cluster的2D图形引擎有多强?能让座舱屏幕“飞”起来吗?
2. 双核分工怎么玩?热泵和座舱控制还能顺便省点电?
3. 800V高压热泵的MCU咋做到又快又稳?通信和电源管理有啥“黑科技”?
4. ModusToolbox开发智能座舱,像不像给MCU装了个“遥控器”?效率高不高?
5. 未来智能座舱还能更“聪明”?TRAVEO MCU准备咋升级?

话题奖励:
1、凡有效参与话题讨论的回帖者均可获得100家园币奖励
2、抽取2位发表优质回贴的友友奖励500家园币——@zjk103   @dyx8899

好话题啊

网友A:
话题5:此次英飞凌带来的出用TRAVEO T2G系列MCU点亮智能座舱和热管理系统,着实是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无论是从科技含量还是高压低功耗等节能角度来讲,英飞凌此款MCU系统着实是极为先进和超前。结合这款产品的发布信息,以及何个人感觉未来的智能座舱系统还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倾斜一下发展方向:第一是和各种音视频娱乐系统的结合,让人在放松的同时更能进行娱乐欣赏;第二是融入养生保健检测功能,例如测试血压血糖,以及睡眠质量检测等,并将这些数据上传至个人健康账号。

网友B:
1. TRAVEO T2G Cluster的2D图形引擎性能强大,支持全高清分辨率,刷新率优异,可实现流畅的仪表盘动画和地图渲染。通过集成Qt图形解决方案,内存利用率提升5倍,启动时间加快2倍,使座舱屏幕动态效果更流畅,接近"飞"起来的体验。

2. 双核分工采用主从架构:主核Cortex-M7处理图形和人机交互,从核Cortex-M4负责热泵控制。通过智能任务分配和动态功耗管理,在保证性能的同时降低整体功耗。例如,当不需要复杂图形时,主核可进入低功耗模式。

3. 800V高压热泵控制采用专用电源管理IP核,支持六种电源模式切换。通信方面集成CAN FD和以太网接口,配合硬件加速的加密引擎,确保高速数据传输安全稳定。特殊的抗干扰设计使MCU在高压环境下可靠工作。

4. ModusToolbox提供可视化配置工具和丰富例程,确实像给MCU装了"遥控器"。其代码生成和调试工具可缩短50%开发时间,最新3.2版本新增控制面板,整合文档、教程等资源,进一步提高开发效率。

5. 未来升级方向包括:增强AI加速器支持更智能的语音交互;提升图形引擎支持3D渲染;优化多核调度算法实现更精细的功耗管理;加强功能安全认证至ASIL-D级别。这些升级将使座舱系统更智能、更安全。

网友C:
问题2:双核分工怎么玩?热泵和座舱控制还能顺便省点电?

双核MCU可以实现多任务处理能力和高稳定性,这在电源领域应用尤其具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双核MCU的一个核可以用于运算和控制,另外一个核可以用于通信,二者相互之间没有干扰,从而实现高可靠性的任务分工,目前服务器电源的指标要求越来越严格,必须要具有极快的动态响应。第二个优势,双核MCU在大功率数字电源不掉电更新固件应用上,一个核在维持核心运算和控制的前提下,保持供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另外一个核则独立地进行固件的更新,在更新完固件后,程序区及时地无缝隙地切换过去。

网友D:
双核心,根据核心的性能不同,高性能的处理资料需求量大的工作,如刷屏,通讯。另一个则进行实时性高一些的工作

网友E:
双核分工这个概念不错,在不影响主功能运行的情况下,提供低功耗降低损耗,主核进行主要功能的运行,另一个CPU起到辅助作用,相辅相成

网友E:
高压泵MCU稳定运行,基于运算的实时性和严谨性,这样设备在运行过程中能得到保障

网友F:
TRAVEO MCU之所以能让智能座舱实现“听话”(高效响应)和“省电”(低功耗),主要得益于其技术创新和系统级优化设计。

网友G:
能让座舱屏幕“飞”起来吗?这的意义在哪里呢?花里胡哨的功能

网友G:
ModusToolbox开发智能座舱可以带来很多的便利,提高效率,在成分方面也比较有优势。

网友H:
TRAVEO T2G Cluster内置的 2D 图形引擎通过硬件加速实现高效的矢量图形渲染,能显著降低 CPU 负载。支持多图层叠加能显著提升视觉交互的效率。确实可以让座舱屏幕飞起来!

网友I:
2D图形引擎非常强,让座舱屏幕飞起来倒是不太可能,但让乘客享受着安全、清晰、简单便捷交互的智能座舱大屏幕倒是可以轻松实现。

英飞凌TRAVEO T2G Cluster系列是针对汽车仪表盘、HUD及智能座舱等场景设计的高性能微控制器。采用了双核架构设计,Cortex-M7内核主频高达320MHz,Cortex-M0+内核可以实时处理外设,另外还有一个硬件安全模块。让任务处理轻松变得并行起来。

英飞凌TRAVEO T2G的Flash,采用双bank设计,高达6MB的存储空间。不仅轻松放大各种复杂应用程序,更是支持动态固件更新。尤其是这个双Bank动态固件更新太适合车企做OTA升级使用了。

英飞凌TRAVEO T2G内置了2.5D图形引擎,4MB的专用显存,据说支持矢量绘图与jpeg解码,高清大图轻松拿捏。

英飞凌TRAVEO T2G还有强大的通讯接口,千兆以太网,4通道CAN-FD,还有LIN-BUS总线,满足车载高速数据与低速控制交互需求。

再依托着AI算法,也许当我们坐上座位的那一刻,智能驾舱就能“认出“我们,并按照我们的习惯给我们安排好了舒服的座舱环境。

网友J:
ModusToolbox 确实通过工具链将底层硬件操作封装为高层接口,开发者无需深入寄存器细节,类似用遥控器控制设备。但它的能力远超传统遥控器,更像是“自动化控制中枢”。在目标硬件生态内,效率会有明显提升,尤其在硬件抽象、中间件集成、合规性支持方面优势突出。若项目基于英飞凌平台且追求快速落地,ModusToolbox 是目前智能座舱开发的优选方案之一。

网友K:
实际生活中,我也特别注重省电,哪怕电器一天不用,甚至短时间不用。我也要彻底的关闭电源。
当然,这里讨论的是英飞凌的"双核分工怎么玩?热泵和座舱控制还能顺便省点电? "话题,
当中用到的TRAVEO T2G系列MCU,采用高性能 32 位 Arm® Cortex-M4F® 和 M7F CPU,工作频率最高可至 350 MHz,适用于互联汽车应用。低功耗MCU提供强大的连接功能,如CAN FD、CXPI、以太网和FlexRay,可实现更快的通信和更高的数据带宽。TRAVEO™ T2G 为外部存储器接口提供高速 SPI(Single、Dual、Quad或Octal)或 HYPERBUS™ 接口,支持嵌入式多媒体卡 (eMMC)、安全数字 (SD) 或安全数字输入输出 (SDIO) 的安全数字高容量 (SDHC) 接口,以及用于连接高端系列(CYT4BF 系列)数字音频设备的集成电路内置音频 (I2S) 接口。
可以说完全囊括了市场上众多高端输入输出接口,我的理解更像一个高端的显卡和高端的处理器平台的完美结合。越是高级,性能越强,耗电量越是突出,这与发展趋势轻量化,节能化,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就“热泵和座舱控制”应用而言,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满足使用需要,又不能过多浪费。那么我们可以优化算法,特定场景加速运行,利用更多的场景识别技术,让能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因为实际使用更多的是待机控制。可加入多种模式,热泵控制还可借鉴变频调节,人体感应结合大数据,做到更加高效准确的控制,则这样就能做到最优的省电!